旋转编码器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6-02-25):
■一.※ 有网友问:增量旋转编码器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应注意三方面的参数:
1. 械安装尺寸,包括定位止口,轴径,安装孔位;电缆出线方式;安装空间体积;工作环境防护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2. 分辨率,即编码器工作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
3.电气接口,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输出方式应和其控制系统的接口电路相匹配。
■二.※ 有网友问:请教如何使用增量编码器?
   1,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有分辨率的差异,使用每圈产生的脉冲数来计量,数目从6到5400或更高,脉冲数越多,分辨率越高;这是选型的重要依据之一。
   2,增量型编码器通常有三路信号输出(差分有六路信号):A,B和Z,一般采用TTL电平,A脉冲在前,B脉冲在后,A,B脉冲相差90度,每圈发出一个Z脉冲,可作为参考机械零位。一般利用A超前B或B超前A进行判向,我公司增量型编码器定义为轴端看编码器顺时针旋转为正转,A超前B为90°,反之逆时针旋转为反转B超前A为90°。也有不相同的,要看产品说明。
   3,使用PLC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模块;使用工控机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板卡;使用单片机采集数据,建议选用带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口。
   4,建议B脉冲做顺向(前向)脉冲,A脉冲做逆向(后向)脉冲,Z原点零位脉冲。
   5,在电子装置中设立计数栈。
■三.※ 关于户外使用或恶劣环境下使用
  有网友来email问,他的设备在野外使用,现场环境脏,而且怕撞坏编码器。
  我公司有铝合金(特殊要求可做不锈钢材质)密封保护外壳,双重轴承重载型编码器,放在户外不怕脏,钢厂、重型设备里都可以用。
不过如果编码器安装部分有空间,我还是建议在编码器外部再加装一防护壳,以加强对其进行保护,必竟编码器属精密元件,一台编码器和一个防护壳的价值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四.※ 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到旋转编码器:
  工业控制中的定位,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很好用。可是,随着工控的不断发展,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样,选用旋转编码器的应用优点就突出了:
  信息化:除了定位,控制室还可知道其具体位置;
  柔性化:定位可以在控制室柔性调整;
  现场安装的方便和安全、长寿:拳头大小的一个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量从几个µ到几十、几百米的距离,n个工位,只要解决一个旋转编码器的安全安装问题,可以避免诸多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在现场机械安装麻烦,容易被撞坏和遭高温、水气困扰等问题。由于是光电码盘,无机械损耗,只要安装位置准确,其使用寿命往往很长。
  多功能化:除了定位,还可以远传当前位置,换算运动速度,对于变频器,步进电机等的应用尤为重要。
  经济化:对于多个控制工位,只需一个旋转编码器的成本,以及更主要的安装、维护、损耗成本降低,使用寿命增长,其经济化逐渐突显出来。
  如上所述优点,旋转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种工控场合。
■五. ※  关于电源供应及编码器和PLC连接:
  一般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三种:5Vdc、5-13 Vdc或11-26Vdc。如果你买的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3. 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我公司也可以做宽电压驱动器输出(5-30 Vdc),有此要求定货时要注明)
■六.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编码器并没有坏,而只是干扰的原因,造成波型不好,导致计数不准。请教如何进行判断?谢谢!
编码器属精密元件,这主要因为编码器周围干扰比较严重,比如:是否有大型电动机、电焊机频繁起动造成干扰,是否和动力线同一管道传输等。
  选择什么样的输出对抗干扰也很重要,一般输出带反向信号的抗干扰要好一些,即A+~A-,B+~B-,Z+~Z-,其特征是加上电源8根线,而不是5根线(共零)。带反向信号的在电缆中的传输是对称的,受干扰小,在接受设备中也可以再增加判断(例如接受设备的信号利用A、B信号90°相位差,读到电平10、11、01、00四种状态时,计为一有效脉冲,此方案可有效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计数准确))。
  就是编码器也有好坏,其码盘\电子芯片\内部电路\信号输出的差别很大,要不然怎么一个1000线的增量型编码器会从300多元到3000多元差别那么大呢?
①排除(搬离、关闭、隔离)干扰源,②判断是否为机械间隙累计误差,③判断是否为控制系统和编码器的电路接口不匹配(编码器选型错误);①②③方法偿试后故障现象排除,则可初步判断,若未排除须进一步分析。
判断是否为编码器自身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排除法。现在我公司编码器已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已成熟运用,产品故障率控制在千分之几。排除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台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替换上去,如果故障现象相同,可基本排除是编码器故障问题,因为两台编码器同时有故障的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很小,可以看作为0。假如换一台相同型号编码器上去,故障现象立刻排除,则可基本判定是编码器故障。
■七. ※请教一下,何为长线驱动?普通型编码器能否远距离传送?
答:长线驱动也称差分长线驱动,5V,TTL的正负波形对称形式,由于其正负电流方向相反,对外电磁场抵消,故抗干扰能力较强。
普通型编码器一般传输距离是100米,如果是24V HTL型且有对称负信号的,传输距离300-400米。
■八. ※有网友问:能否简单介绍旋转编码器检测直线位移的方法?
  答:1,使用“弹性连轴器”将旋转编码器与驱动直线位移的动力装置的主轴直接联轴。
   2,使用小型齿轮(直齿,伞齿或蜗轮蜗杆)箱与动力装置联轴。
   3,使用在直齿条上转动的齿轮来传递直线位移信息。
   4,在传动链条的链轮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5,在同步带轮的同步带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6,使用安装有磁性滚轮的旋转编码器在直线位移的平整钢铁材料表面获得位移信息(避免滑差)。
   7,使用类似“钢皮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数据处理中须克服叠层卷绕误差)。
   8,类似7,使用带小型力矩电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目前德国有类似产品,结构复杂,几乎无叠层卷绕误差)。
■九. ※  求教:增量光栅Z信号可否作零点?圆光栅编码器如何选用?
无论直线光栅还是轴编码器其Z信号的均可达到同A\B信号相同的精确度,只不过轴编码器是一圈一个,而直线光栅是每隔一定距离一个,用这个信号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可先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初定位,然后找最为接近的Z信号(每次同方向找),装的时候不要望忘了将其相位调的和光栅相位一致,否则不准。
根据你的细分精度要求和分辩率要求选用。精度高自然要选用每周线纹高的,精度不高,就没必要选用高线纹数的圆光栅编码器了。
■十. ※请教两个问题: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编码器有何区别?做一个伺服系统时怎么选择呢?
常用的为增量型编码器,如果对位置、零位有严格要求用绝对型编码器。伺服系统要具体分析,看应用场合。
测速度用常用增量型编码器,可无限累加测量;测位置用绝对型编码器,位置唯一性(单圈或多圈),最终看应用场合,看要实现的目的和要求。
■十一.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选型注意事项,旋转编码器和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优势比较:
绝对编码器单圈从经济型8位到高精度17位,价格可以从几百元到1万多不等;
   绝对编码器多圈大部分用25位,输出有SSI,总线Profibus-DP,Can L2,Interbus,DeviceNet,价格也可以从3千多到1万多不等。

网友A:
这部分有误:‘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请再查相关资料。
加精。

楼主:
周公,你好,谢谢指教。RS-485与RS-422还有许多差别,应用中。目前在搞多圈绝对码,接口有很多种,串行、总线等,欢迎浏览网页http://www.Chinarep.com.cn谢谢光临;欢迎有更多朋友交流、探讨,共同进步。追求无止境,让我们做得更好!

网友B:
请教:
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线性驱动器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什么意思啊,使用不同还是原理不同?能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To:redman
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线性驱动器输出,其输出原理略有不同(具体见网页http://www.Chinarep.com.cn谢谢上的编码器输出接口电路图)。主要是根据应用场合及其相匹配的上位机的接口电路而定,如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应用较为普通;集电极开路C、电源24V,常应用于PLC;线性驱动器输出为信号差分对称输出,驱动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些,常用为L型(AM26LS31,对应接收芯片为AM26LS32),和接收信号的芯片配对使用效果好。

网友B:
谢谢指点,不过能否告诉我在通常在哪些场合适用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一般哪种输出对应什么样的场合、用法?谢谢!

楼主:
应用场合很广泛,凡是有旋转(如电机、滚轮等)转换为长度,需要精确定位、反馈的,都可用编码器。命题太大,欢迎电话交流0510-85625085 李工、钱工。

网友C(2006-03-28):
受益不少,想问一下激情微笑如果我选用差分六路输出的增量式光电编码,那么它的接口电路是不是应该由差分接受和光电隔离两部分完成,在将经隔离的信号给处理器。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般差分输出的编码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大,是不是不管它是大是小通过差分介绍后输出的电压都是一样大呢?

楼主:
To 王妹芳,你好.1)选用差分六路输出的增量式光电编码,那么它的接口电路应该由差分接受,并采用相匹配的接口芯片(如:75183对应75182;AM26LS31对应AM26LS32;等),通常和光电隔离两部分完成,在将经隔离的信号给处理器,这样可避免强信号对小信号的干扰。
2)一般差分六路输出的编码器的输出电压是:高电平>=85%Vcc,低电平=<0.3V,通常编码器工作Vcc=5V。
3)我公司可提供宽电压差分六路输出的编码器,编码器工作Vcc=5V~35V,编码器输出电压为:高电平>=85%Vcc,低电平=<0.3V。以适应用户的接口电路,有此要求的,订货时要注明。

网友D:
当编码器为L输出时,输出要求12V,要求编码器信号通过PROFIBUS-DP与PLC相接,那么编码器的输出格式应为什么样的,物理接口是RS422还是RS232.同时通过总线传输是不是就一定是串行的信号?增量编码器L输出有RS422格式,是否就是说增量可以串行输出.驱动器26LS31输出本身就是串行的吗?还是要特殊定制? 请及时回复.谢谢.
QQ25552388

楼主:
见到有网友在别的帖子上留言,问“光电轴角编码器”和“光电旋转编码器”的关系,或是否是某一分支?
在此解释一下:从不同角度看待,“光电轴角编码器”-为专业术语,见国标机械工业部 JB/T9942-1999,标准命名:光栅角位移传感器;国家技术监督局 计量检定规程 JJG900-95,标准命名:光电轴角编码传感器。无锡瑞普科技样本就用此命名,见网页http://www.Chinarep.com.cn谢谢光临;而“光电旋转编码器”,是从用户使用时只有旋转才产生脉冲信号的角度来称呼,更形象,通俗,从用户角度更易理解些。
编码器的大致分类:
编码器(Encoder)是检测可移动部分的位移、速度,后以数字信号输出的。适于并应用于机械装置的计算机控制。编码器的种类很多,可依其动作原理或测量对象等分类。依据动作的作原理,分为光学式、磁性式、刷子式、电磁感应式等。其中,光学式、磁性式最常用。又依据检测对象分为测量直线位移的线性编码器、测量角度位移之旋转式编码器。又可分为输出相对位移量的增量型和输出绝对位移量的绝对型。编码器按输出特性来分类,可以有如下的几种分类:1. 光电式:由刻有光栅之主尺和副尺所构成。2. 磁动式:由磁头及镀磁性层之长杆所构成。 3. 静电电容式:由接收电极之主尺和发射电极及质测电极之副尺构成。 4. 电磁式:由感应式滑块线圈及有刻度尺的金属基板。5. 电刷式。光电编码器按其量测对象来分类可分为:1.光电长度编码器(光栅尺、光学尺),2.光电圆编码器:以角度为量测对象,然而亦常用于直线长度之精密量测场合里。
由于机件的直线及旋转运动常是由马达旋转来带动并作减速及转换,因此圆编码器比长度编码器还要常见。圆编码器又称轴编码器(Shaft Encoder),将轴的旋转角度量编码加以计数,再与机械中螺杆之螺距相乘,如此便可计算其长度行程。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上的老兄,线驱动AM26LS31输出,应该如何接入plc的输入端?请指导一下,谢谢.我的伺服驱动是松下小惯量

楼主:
To:QQY,你好:PLC大部分选用编码器是24V极电极开路输出方式,线驱动AM26LS31驱动用的较少,接线请参照PLC说明书,或讯问PLC生产厂家。伺服驱动的接口,其配套伺服电机内置反馈编码器若为增量式应是线驱动AM26LS31,则请参照伺服驱动的说明书。或问专业生产厂家。

楼主(2007-07-19):
好文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网友F:
很好,学了不少

网友G(2007-08-20):
新手请教:
我用的是松下小惯量电机作运动控制,带有2500P/r增量式编码器,控制器是DSP F2812。编码器和DSP之间的光电耦合电路(HCPL2630)应该如何设计?从驱动器输出的Z相信号是不是和光耦的接地引脚连接?

楼主(2007-11-05):
如何设计?查一下相关的书本资料吧。

楼主:
电机反馈编码器信号(A、B、Z、U、V、W)输出,信号进入给驱动器。

网友H:
周工吐辅,天下归心

楼主:
您过誉了,汗!

网友I:
TO:版主:
关于以下回答我有问:

判断是否为编码器自身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排除法。现在我公司编码器已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已成熟运用,产品故障率控制在千分之几。排除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台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替换上去,如果故障现象相同,可基本排除是编码器故障问题,因为两台编码器同时有故障的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很小,可以看作为0。假如换一台相同型号编码器上去,故障现象立刻排除,则可基本判定是编码器故障。

我公司目前头疼的情况:   用的是KOYO的编码器,增量型,五线.  我用示波器看波型,脉冲的虚虚很多,编码器本身波型就不好,换个新的在设备上能正常用上一个月(用在卷取机上,经过变速箱的.算卷径和速度反馈),在换在一些别的要求不高的地方又还可以用.有时换下来的放几天装上去又能用几天...不晓得是质量还是什么问题..  设备刚装好时用的是倍加福的编码器,我们测了其波形很好,打算这次再买他的,如果正常,证明真是编码器质量问题

能发表下大家的高见吗?

网友J:
有时使用编码器和数控系统的连接想隔离,哪位高手说下

楼主(2007-12-20):
   To: lotus毛毛虫
   我公司目前头疼的情况:。。。。。不晓得是质量还是什么问题?
-----------
    可能有点问题。波型不太好?或许处于临界状态,良好的波型是:有电气角90度相位要求的,无(少)毛刺,等等要求的。

    设备刚装好时用。。。,。。。。,证明真是编码器质量问题
-----------
   可以试一下的。

    To:不懂工控
   呵呵,网名够谦虚的了。。。

   有时使用编码器和数控系统的连接,一般是用屏蔽电缆的;其他是否还有更好方法,可以再谘讯下别人。

网友K:
这文章不顶下对不起楼主,

谢谢啊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是和电缆的屏蔽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公司的设备就因为静电的干扰根本不能正常生成。后来,经我改进后才解决了这一问题。你也试试吧。之后再看波形。

网友M:
学习学习,这段时间在选择编码器。

网友N(2008-01-20):
我想了解点绝对值编码器的资料xiheng_sh@126.com

网友O:
讲的很好

网友P:
正在学习使用编码器,受益匪浅

网友Q:
谢谢谢谢!
真是醍醐灌顶

网友R:
不是很了解
学习中!

网友J:
   讲的很好,较经典

网友P(2008-02-21):
这才是技术论坛.很热烈呀!

网友S(2008-04-19):
说的太好了您的知识真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T(2008-07-18):
上面的内容是借鉴的把;不过没关系;大家交流的还是真好啊;建议有一个QQ群大家就好了;qq448465429

网友U:
太好了您的知识真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V:
很好,学了不少 .谢谢!

网友W:
内容很丰富,要慢慢学习

网友X:
各位工控网好友 大家好  : 有问题请教大家 ,我们公司是做螺旋弹簧

1:弹簧在热预压的后的长度与触摸屏所测长度相差3毫米?我量去测量弹簧的定寸尺寸与原点所设参数相同  ,不知原因出在那里  精度不高

2:弹簧在热预压每根弹簧的自由长也有差距6毫米,我想应该是伺服电机丝杠传动速度不一致, 是步是旋转编码器出问题,预压范围在触摸屏设置定值 。

例如:卷簧后的长度为410毫米  ,图纸要求压到350毫米,预压值为155毫米(定值)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8-28):
现在这个帖子在那个论坛了?传感器和仪表论坛看不到编码器分主题了,还是原来经过划分的好,简洁、明了,好找

楼主:
点击根目录“+”,可找到的

网友Y:
点击根目录“+”,可找到的 ,试了一下,好

网友Z: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Y:
复习复习~~~~~~~~~~

网友AA(2008-10-11):
增量旋转编码器可以用万用表测A、B、Z的电压吗?以判断好坏

如果能测的话应该怎么测

网友Y:
可以用万用表测A、B、Z的电压。

不过通常用示波器测A、B、Z信号,因为信号除了电压幅值要求外,还有相位差,A信号超前B信号90度等技术要求;

用万用表测A、B、Z的电压,光看电压还不能完全判断好坏,只能一般地看看。

网友AB:
大连北方测控工程有限公司

PO2210 微型双通道差动电感式增量编码器芯片

检测齿轮目标物的位置、速度、方向

可测量任何金属齿轮(如铜、铝、钢等)

不需要任何磁体、温度范围-40-125度

在油、水、灰尘、磁场环境中坚固耐用

90°相位差、增量输出

可用于开发编码器

0411-39759010

网友AC(2009-01-03):
正在学习使用编码器,受益匪浅
希望结交各位工控良师益友。

Email:LSUIQ2008@YAHOO.CN

QQ:335769139

网友AD:
好帖,很专业啊!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AE(2009-04-07):
楼主说的不错,对于初次使用编码器的人来说,此篇文章真的挺好,本人有有适量KOYO公司的增量编码器,型号TRD-2T2000BF,2000 线,AUTONICS光电、接近开关,价格优惠,详情请来电:15098805680,赵

网友AF:
请教编码器脉冲分配器,谢谢。

网友AG:
很好,学了不少 .谢谢!~~~~~~~

网友AH:
请教楼主,如果把增量型旋转编码器供给PLC之中的高速计数器为计数脉冲信号,那么编码器在梯形图之中A相(正转)和B相(反转)的脉冲信号分别给出的是有符号的正负数吗?

网友AH:
麻烦楼主尽快指教啊,谢谢!

网友AI:
请教一下,我在做一个用编码器测量线材的长度选用的是OMRON的E6C2型,因线材只向一个方向运动就只采用了A相作数据。可是每次采集的数据都差别很大。动作方式是1,夹紧线材。2,送料到位。3,放松退回。线材一直在送料机里的。送出的线材都有是一样的,可是编码器脉冲每次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J:
请问哪家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配有绝对型编码器?

网友AK(2009-06-02):
请教楼主 用在提升机上的增量编码器如何选择 和变频器连接呢

网友Y:
1、根据提升机的提升高度及精确度,先计算一下编码器的脉冲数;

2、选择编码器的机械按装接口;

3、确定电气接口。

网友AL:
在学习中,非常感谢楼主的好文

网友AM:
德国原装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非接触式、最高精度可达0.1丝(分辨率0.0015%)、非线性度0.01%(最小5丝)、重复精度0.001%(最小0.25丝)。输出位置信号可为模拟量(0-10V、10-0V、4-20mA、20-4mA)或数字量(Profibus、Canbus、Devicenet等各种现场总线),并且可根据需求提供速度和温度信号输出。

网友AN(2009-08-05):
好文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

网友AO(2009-10-09):
好帖,够专业学习了。

网友AP:
这才是技术论坛.很热烈呀! 讲的很好,较经典

网友AQ:
你好,我用传感器向PLC传信号,可有时事件发生后PLC没有做出反应,有时又可以,这个是为什么呢?可以向您请教一下么?

网友AQ:
为什么我的传感器用原先的控制器没有问题,换了一个更好的控制器和高速计数模块,反而出现信号丢失呢?

哈哈。。。。

网友(2009-11-19):
不错。很好。顶。一下子看懂还真难啊。。

网友AR:
请问各位楼主,海德汉1387编码器是不是真绝对型,那个C、R、D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AS(2009-12-28):
楼主,你好;

  在此光电码盘上,哪个信号是编码器的换相信号U,V,W,  还有A,B,等信号,此码盘是FANUC公司的64K的分辨率的增量式编码器,按你所说的就是伪绝对编码器.我现在需要校正它的原点,该如何去做呢?要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谢谢 .编码器图片如此网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518210500001-1.shtml

网友AT(2010-01-31):
      寻求编码器人才!联系方式:987679729@qq.com

网友AT:
寻求编码器技术人才,请联系987679729@QQ.COM

网友AU(2010-04-12):
不错的文章,谢谢前辈!

网友AV:
不错的贴子

我公司有德国倍加福的编码器大量现货,价格优惠。联系QQ78976940.电话:0731-84223166

网友AW:
我正准备改造机床,对编码器不是太了解,想学习!

网友AX(2010-05-21):
日本多摩川编码器为亚洲地最早生产编码器的厂商,也是目前世界编码器精度最高的生产厂家(目前最高精度0.001弧秒),同时生产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我公司为日本多摩川在中国的唯一总代理,如有需求或需要相关资料请致电13585818459或发邮件:www.kida05@126.com.谢谢!  张先生。

网友AY(2013-03-14):
谢谢,对光电编码器的理解有了不少的突破

网友AZ(2013-09-29):
精彩精彩,正需要,看看先

网友BA:
说的太好了您的知识真丰富

网友BB(2016-04-12):
本公司经营自主研发编码器(SSI、并行、4-20mA、RS485、Modbus等)、拉绳位移传感器、编码器仪表、闸门开度仪以及编码器相关附件等产品和选型!

我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货期准;价格低;技术支持,欢迎咨询洽谈! QQ 184144796

网友BC(2018-01-13):
好文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