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铭牌数据请教

楼主(2006-02-25):
一台步进电机,上面的铭牌写有2.6V,这是不是代表绕组的额定电压。一般驱动器输出电压都是十几伏到四十几伏,那这种电机可不可以接到这种驱动器上呢?

网友A:
微小型步进电机,通常标注电压和绕组电阻,一般为三极管(或达林顿)直接驱动,不使用输出电压较高的恒流斩波驱动器.

楼主:
谢谢,
是不是接到绕组上的额定电压是2.6伏.

网友B:
驱动器通常都采用了高电压恒流驱动,高电压可以使电流脉冲有较陡峭的上升沿,有助于提高运行时候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