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06-02-25):
我有2个台达TPO4文本与2个台达DVP-24ES的PLC,我用1号文本与1号PLC通讯时正常,用2号文本与1号PLC通讯也正常,可是用2号文本与2号PLC通讯时虽然也通讯上了但有些返回主画面的功能却不好使了,但2 个文本的程序是一样的,2 个PLC的程序也是一样的,通讯设置也都一样,我仔细查看没发现什么错误,可是为什么2个文本与1号PLC通信所有功能正常,而与2号PLC通讯时有些功能就不好用了呢???

网友A:
1.先确认一下两台PLC的通讯格式是否完全一样?
2.两台PLC是用RS485还是RS232与TP04G通讯?若是RS485方式,请检查2号PLCD1120,D1121的值是多少?若是RS232方式,请检查2号PLCD1036,D1121的值是多少?2号PLC的上述特D的值需与1号PLC一致
3.将2号PLC的回归出厂值,在试一试

楼主:
啊,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兩個PLC的韧体是否一样?

楼主:
TO:lesing.du是一样的,我找到毛病了,是我粗心了,我设置的返回画面的功能键得在程序下载后与PLC通讯运行一下后才好用。^_^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