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简单的装置测电机的力矩

楼主(2006-02-25):
我们在设计一套用于大学生实验用的交流伺服电机实验装置,需要测试不同负载下电机输出的力矩,但我没想明白该怎么测

力矩传感器就免了,太贵了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别人用类似弹簧秤的装置来测,但具体怎么实现没搞明白,向各位请教,精度要求不必很高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用弹簧称加上力矩调节齿轮再用线滑轮等连接到电机转子轴上来测

楼主:
不明白,能讲具体一点吗?

主要是转轴是在转的,而测量装置是静止的,它们的连接部分用什么

网友A:
用粗点的线.具体的你可以留个邮箱有时间我拍发张照片给你

楼主:
sidswq@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B:
www.staiger-mohilo.de

看看,这就是德国人做的直接测力矩的东西,想买的,找我。

楼主:
我知道有力矩测试仪这东西,可是太贵了,一个伺服电机已经10000了,再花几k预算不够了

网友C:
使驱动器运行于速度模式,从理论上可知: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转矩与输出功率成正比关系。由此可推算出转矩。把三相功率表接于电机于驱动器之间即可测出输出功率。功率表一定要是动铁式的,而且由于电机损耗的缘故,计算出来的力矩与输出功率可能因负载的不同呈非线性的关系。

最要命的是,这想法是我个人想法,我没听说过有实际应用的例案,当然了,做做实验也未尝不可。期待继续交流:chenzrlink@sina.com

楼主:
当然啦,T=P/w(w是角速度),现在要用机械方法测

我现在有个想法,转轴通过减速齿轮把转速降下来,当电机把负载带到设定的转速后,控制端锁定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在减速齿轮上套上弹簧秤,用弹簧秤拉住齿轮到停止转动为止,然后得T=F×R,但是不知道这个力矩能不能算是电机刚才在设定转速下的转矩

网友C:
还是请您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
 工控无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2-27 19:54:00
    使驱动器运行于速度模式,从理论上可知: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转矩与输出功率成正比关系。由此可推算出转矩。把三相功率表接于电机于驱动器之间即可测出输出功率。功率表一定要是动铁式的,而且由于电机损耗的缘故,计算出来的力矩与输出功率可能因负载的不同呈非线性的关系。

最要命的是,这想法是我个人想法,我没听说过有实际应用的例案,当然了,做做实验也未尝不可。期待继续交流:chenzrlink@sina.com

网友C:
我现在有个想法,转轴通过减速齿轮把转速降下来,当电机把负载带到设定的转速后,控制端锁定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在减速齿轮上套上弹簧秤,用弹簧秤拉住齿轮到停止转动为止,然后得T=F×R,但是不知道这个力矩能不能算是电机刚才在设定转速下的转矩

------------------
这个想法似乎在操作上不太可行而且计算的结果从数学计算上也不是正确的结果

楼主:
唉,可惜不能发图片,不然把一张别人的实验装置的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