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控硅资料

楼主(2006-02-25):
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小弟介绍一下可控硅啊,最近设计一台控温柜,听论坛里有的大哥说用可控硅控温好,可小弟不懂可控硅啊,在此拜谢啦.

网友A:
蔡先生:您好!
     我司有现成的可控硅功率调节器,专用于大功率加热设备,分电阻负载和电感负载两种,分50A、100A、200A、300A、450A、600A、800A等。请告知您加热的功率及负载类型以方便选型.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电话:020-83194807  传真:020-83345743  手机:13380028775 Emai:twhighly@163.com
谢谢!  杨湘

楼主:
负载是加热器,功率为100KW,我主要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可控硅,我用的欧姆龙的控制仪表,从控制仪表输出后该如何控制就不知道了,请个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控制仪表输出控制信号,控制触发回路的触发脉冲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