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上电后加使能高带抖动?

楼主(2006-02-25):
台湾正频的伺服带武汉登奇的伺服电机,按说明书操作,在驱动器上电3秒后给使能,有时电机会高速抖动,另外在急停后给复位信号,复位完成后再给使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驱动器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用了三套这样的装置,都出现同样问题,只能请教各位了.
  我现在每次上电时或者复位后都是提心吊胆,就怕它抽疯,最怕的还是会伤到人.

楼主:
抖动是指电机在静止位左右两侧来回摆动,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在静止的那个位置.
在空载或带载情况下都是同一现象.比例,积分参数是自动调适的,做过修正,但没什么效果.

网友A:
驱动器上有没有清除位置误差的操作?

网友B:
问题还是很有可能出在参数调整上,比例和积分。

楼主:
驱动器上没有清除位置误差的操作,比例和积分参数是自动整定的,也经过技术支持的现场校正,应该没有问题。
电机编码器是增量式的,据技术人员讲是相位有误,但我都是按照他们提供的接线方式来接的,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增益应该没设定好

网友D:
这就是为节省几百元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场技术支持都解决不了,我们就不要瞎怀疑拉,还是换进口的伺服吧,这句话以前很多人批判过,不过,还是这句话,现场技术支持都没法解决,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我的经验,如果我卖的伺服出现问题,如果我现场都无法解决,那不再现场的就只能是瞎起哄拉。哈哈。日本富士的会比你现在用的伺服贵一点,不过据我所知,应该贵的不是很多。有兴趣可以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E:
如果这个伺服是数字伺服,上述行为可能是伺服寻找相位,即寻找反电动势的UVW。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伺服固有特性。

网友F:
伺服器的刚性有做调整了吗?

网友E:
如果是数字伺服,没有UVW信号接入,上述行为可能是伺服自动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