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RKC表(型号CD901)做电流表怎么用?

楼主(2006-02-25):
我们公司的挤出机电气控制,有时候用RKC表来控温,但大部分是用来显示主电机电流的(有直流电机也有交流电机)我是新手,对这方面的应用不熟悉。
请问这方面有没有熟悉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8-06-06):
如果只当电压电流来用的话,那就用普通国产的表,如果指定用RKC的只有把RKC表的输入该为电流输入的,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