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噪音,烦!请教高手

楼主(2006-02-25):
我的一台3轴雕刻机用了三台同样的步进电机,x,y轴的噪音都正常,可是z(纵轴)的噪音就大,想问一下大概都有些什么可能。(z轴用的是丝杆带动滑块导轨,在滑块上安装了一个电主轴,比较重(滑块加电主轴大概有10公斤重),采用了锥度轴承承重(电机轴向不承重),电机与丝杆采用联轴器直接连接。)把z轴横放后声音正常!
恳请大家不吝指教

楼主:
各位,是我描述不清吗?请指教

网友A:
是电磁噪音还是机械噪音

网友B:
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吧。步进电机是肯定有声音的,但不会很大

网友C:
是定位的问题,看看部件之间的限位是不是有问题,应该存在欠定位。

网友D:
正常的噪音是丝杠和滚珠摩擦产生的,一般较小。而象你所说的那种较大的噪音很可能是由于丝杠不同轴造成的。你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些仔细听一听噪音是不是间歇式的,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丝杠不同轴的因素,也就是导轨本身的安装问题!

网友E:
Z轴精度怎么样,丝杠有没有问题,是不哗拉哗拉的想啊
给Z轴打一下表看看 呵呵我看用手都可以推动滑块
还有你那雕刻机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
Z轴怎么能横放
你把整个都拆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声音是嗡嗡声,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去做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