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ra70参数意义

楼主(2006-02-25):
P076.01 装置电枢电流减少  我不理解其意义,望哪位指教。

网友A:
比如,你的6RA70额定电流是30A,但你只运行在10A左右,那你就选33.3%,6RA70在优化或其他控制时,他就以这个值为基准,控制上他就可以更精准一些。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2008-08-27):
若励磁电压偏低,需要增加励磁电流,通过调整参数P076.02能实现吗?

网友D:
是为了装置与电机更加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