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真的不带电吗?

楼主(2006-02-25):
我一直搞不明白,既然火线接入负载,那么零线也应该带电啊,不是构成回路了?
但是在现场,我测量铸铜加热器的两个接线柱。火线那个点,电笔亮了。而零线那个点怎么都不亮。是不是电流都消耗在了产生热量上了?难道没有一点电流从零线流回去?
我再测了一下电气柜的带灯按钮。发现也是火线上电笔点亮。零线上电笔一点不亮。
这其中的道理也许很简单,但我是新手,必须搞明白。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网友B:
孙卫,说的好!

楼主:
明白了。多谢!以后还要多请教。

网友C:
大家好!
   对于“零线真的不带电么?”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电力系统中配电部分,输电线(10KV)由三根(我们常见的那种)进入变压器后出来就是四根了,这其中就有一根我们所谓的零线,这根线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的,这根线和另外任何三根(火线)中的一根可以构成回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相220V,而三根(火线)中任何两根也可以构成回路,但他们的电压可是380V哦。
   变压器的中性点就是三根火线的公共点(星型接法),一般情况下,中性点的是没有电位的。若三相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对称或电路参数不对称,就会出现“中点移动”现象,那么零线也会有电流了。现在的电力系统是很稳定的,因此零线是不会有电流的。
   “罗章印”兄弟在测试零线时,我估计是带负载测试的,这样的话,电笔被

网友C:
电笔被分压,电笔电压较小,不能使显示灯亮!
上述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理解,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和指教!

网友D:
马梦良老兄真渊博

网友E:
我认为零线中一直都有电流的。
因为电网中有许多的单相负载,那就无法确保电网恰好是三相平衡的状态,一旦不平衡,零线中就会有点流。而且由于导线有电阻,还会有电压。电压的高低和零线接地点的距离有关,通常是很低的。
用电笔测量不亮是因为人体电阻较大的缘故。可以用万用表测零线对地的电压!!

网友F:
上边的高手基本上也说清楚了.以我的经历,搞电的时间长了,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不是普通人理论上可以说得清楚的.那句说得好:老师傅碰到了新问题.在所难免

网友C:
我同意毛英雄的观点,其实很多问题放到桌面上,大家互相帮助理解一下,多多讨论,问题的本质答案就会芙蓉出水了!

马梦良
2006.02.26 下午

网友G:
那接的地线,避雷针谁感接啊

网友H:
这个问题和小鸟站在高压线上不被电死,是一个道理.因为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I:
不要把人引上错路行不,接地后的零线是不会触电不只是零电位的关系吧,有没有人知道零线和地线是怎么定义的呀?

网友J:
不知道各位师傅能不能解释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接地线有电流的现象呢?我的意思是设备漏电电流排除,就象上面你说的中性点偏移而不为0一样,假设三相负荷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那么势必会使中性点偏移,而我们采用接地的方法来控制0点电位。那么零线的偏移电位对地就会有电流存在,不知道我的解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呢?

网友K:
我也认为零线上是有电流的!只是很小!

网友L:
“曹大平前辈”说用萬用表测零线对地的电压,我们以前做过其实也是“0”

网友M:
下面引用由非非鱼在 2006-2-27 16:22: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各位师傅能不能解释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接地线有电流的现象呢?我的意思是设备漏电电流排除,就象上面你…
--------------------------------------------------------------------------------------------
Dddddddddddddddd

网友N:
那就是零点漂移惹得祸了

网友O:
学习中。。。。。。我是仪表工

网友P:
我的看法也是零线有电流!电笔不亮是因为没有电位差!如果接地不好就会咬人的!在带电作业前最好用电笔测量后在工作!我就有过被打的经历呀~

网友Q:
零线与相应的火线如果形成回路,当然就有电流,实际上,工厂里面很多时候零线与火线是通的,有的好多都不用零线,负载一般是三相380V,而控制电路也就是二次回路部分一般是通过380/220V变过来的,可以少拦一要主电源线,控制部分与主电源部分相隔开,更加的安全。所以有时谈零线其实没什么实在的意义,地线有时可当零线用,与火线形成220V回路的。

网友Q:
零线与相应的火线如果形成回路,当然就有电流,实际上,工厂里面很多时候零线与地线是通的,有的好多都不用零线,负载一般是三相380V,而控制电路(也就是二次回路部分)一般是通过380/220V变过来的,这样可以少拉一根主电源线.控制部分与主电源部分相隔开,更加的安全。所以有时谈零线其实没什么实在的意义.应急的时候,地线有时可当零线用,与火线形成220V回路的。

网友R: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6-2-26 22:20: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和小鸟站在高压线上不被电死,是一个道理.因为没有形成回路.
--------------------------------------------------------------------------------------------
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以前听说小鸟不被电,是因为其形成的回路电流小于令起致命的电流啊!
不知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啊?

网友R:
听说电流是正弦的,相对一条零线可以产生波动,从而具有相对的电流。
我的这种想法对么?

网友S:
以我有理解,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一样大的,这可在中间串电流表测得。只是零线是零电位,火线是高电位(220V等),人碰零线不会触电是因为人的电位也为零电位,相同电位间不会形成电流。

网友S:
意思跟一楼是一致的,“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接地就是使电位为0。

网友T:
零线带不带电,要看对什么而言,我在工厂就遇到过零线与地线之间有80伏左右的电压啊。电流应该有,要不怎么成回路啊?

网友U:
零线也有带电的,也有电流。特别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时候。

我以前在一个车间见过一个严重三相不平衡的线路,是照明的,只有两相的照明打开,一相全部断开,结果灯都不亮堂,把断开的那些灯打开后,灯就都亮起来了,很离奇的。

网友V:
各位:
  我认为,0线不但有电压,还有电流.电流和负荷电流一样大.电压会小一点.
  我们可实验,用一个开关,导线,电灯,万用表做实验.做几个就OK!

网友W(2007-10-26):
只能说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这也是只相对于地而言。

网友X: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搞清楚两个概念:
    一,电流与电压
    二,电位差
    任何事情都只是相对的,在实际的工厂电控中,毫伏级甚至微伏级的电压我们认为是有电呢还是没电?

网友Y:
我认为在单相负荷中零线是有电流的但是在电源侧(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供电)一般地零线是低压侧三相绕组的中性点且已经进行了接地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零线对地没有电压电笔也不会发光人也不会触电但在零线断裂且的情况下则零线有可能带电就可能触电了

网友Z:
1 等电位
2 5种系统 TN-C TN-S TN-C-S TT IT
3 3相不平衡0线应该有电流吧 请大家指教

网友AA:
不明白,你们有没有用电流表量过
一个灯工作时,它的火线,零线,的有电流,你们去看看,

网友AB:
大家一定注意感应电

网友AC:
你用钳表到配电柜下面的零线上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A:
他山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31 21:34:00
你用钳表到配电柜下面的零线上卡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能做到三相负荷一样的话,
电流为0,

网友AD:
零线也有带电的,那是火线带点电了

网友AE:
一楼的解释对啊

网友AF:
零线上应该是永远存在电流,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其使用电源中性点接地的是零电位,如果电源中性点未接地时其对地而言已经不再是零电位,它们之间是有电位差的?
仅供参考!!

网友AG:
零线&地线的概念,他们不是一个东东。

网友AH:
0线有电压,我摸过.工厂的三相很难平衡

网友AI:
卧龙人你找死呀,

网友AI:
零线不但有电压,还有电流.电流和负荷电流一样大.电压会小一点.

网友AJ:
三相五线中
三相不平衡零线肯定带电
为什么要用5线呢
就是要把PE和N分开

网友AK: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三相平衡,中性点不带电,因加热设备是阻性材料,你测零线不会带电

网友AL:
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是接地的,与大地等电位,所以零线中虽然有电流,但用测电笔测零线测电笔不亮

网友AM:
 插不上嘴,学习...

网友AA:
你们有没有被零线触过,我被触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W(2007-11-25):
  零线是变压器或发电机的中性性点接地后称作零线,与远离接地体20米之内大地之间电位差为0,所以用测电笔测是不亮的.

网友AN:
各位的发言都很专业

网友AO:
上面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网友AP:
零线是变压器或发电机的中性性点接地后称作零线,与远离接地体20米之内大地之间电位差为0,所以用测电笔测是不亮的.
零线的电阻值较小,压降小,在正常的电路中压降可看做0,因此电压都加在负载上.

网友AQ(2008-01-06):
真是学到东西呀!

网友AR:
完全平衡的三相负载,零线是没有电流通过的.除此之外,零线或多或少都会有电流的.

网友AS:
零線在電器系統 是基準線 基準都有問題 那還做什麼 瞎忙

网友AA:
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说的完整,

网友AT:
如果零线不带电,零线一端电位差为0,零线如何产生电流?
如果零线不带电,你在带载情况下断掉零线,去摸摸看?

网友AU: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发表两点意见:一、当零线单位产生漂移的时候用电笔可以测出电!原因是民用配电网主变送电距离太长,有些的地方重复接地点又不够、再加上负荷不均匀等;二、经管测不出电有时它有电流流过:比如单相负荷、三相不平衡负荷的情况下

网友AV:
   实际上中性线上是有对地电压的,但是要使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中性线的对地电压,因为导线的电阻很小但不是 0 只要有电流通过这段导体必然会出现电压降.只是电压降比较小,而测量仪表的精度达不到测量要求或者量程选择有问题.
  试问 100 A 的电流通过 0.1 欧姆的导体所产生的电压你使用交流 1000 V 或者是 750 V 测量,那样测量的结果误差有多少?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导线的电阻几乎不可能为 0 ,万用表测量电压的内阻不可能为无穷大.

网友AW:
楼主要知道这个问题简单,你买个电炉1KW最好,当电炉上电后用氖泡的那种电笔沿零线的端量看在何位职电笔能亮。理解一下后在仪

网友AX: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26 22:20:00
    这个问题和小鸟站在高压线上不被电死,是一个道理.因为没有形成回路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象是跨步电压而不是没形成回路吧

网友AY:
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就带电

网友AZ:
先要搞清楚电位的概念:
1、在电路中,任何一点都有电位的高低,即都有电位U,度量单位伏;
2、把电位相等的点,叫等电位点,由等电位点构成的面,叫等电位面,由等电位点构成的体叫等电位体;
3、没有电流的导体是等电位体;
4、认为大地是没有电流的导体,所以大地是一个等电位体;
5、把自然界看成电路的一个部分,大地的电位是多少伏?规定大地的电位为零伏,为电路各点电位高低的参考点;
6、比大地电位高的点的电位用正电位表示,比大地电位低的点的电位用负电位表示;
7、与大地电位相同的点,叫零电位点;
8、一个与大地无关的电路系统,构成一个独立的电路系统,这个电路系统的电位的参考点也叫零电位点;

网友AZ:
电位差的概念:
1、在电路中,A、B两点的电位分别是Ua伏、Ub伏;
2、若Ua>Ub,定义A到B的电位差即A到B的电压为:Uab = Ua - Ub;
3、如果导体不是等电位体,就有电流I,电流I总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
4、也就是说在导体中有电压Uab,就会有电流Iab;
5、反过来,导体里有电流Iab,就有电压Uab;

网友AZ:
电源电动势的概念:
1、要电路维持稳定的电流Iab ,就要有维持电路电压Uab的设备(能源);
2、我们把维持电路电压Uab的设备(能源),叫电源;
3、电源只所以能维持电路电压,是因为电源有移动电荷的非静电力叫电源力;
4、在电路中,正电荷不断从高电位Ua流向低电位Ub,而电源力就不断地把正电荷从低电位Ub做功搬到高电位Ua的结果;
5、正电荷不断从高电位Ua流向低电位Ub靠电场力,把正电荷从低电位Ub做功搬到高电位Ua靠电源力做功;

网友AZ:
6、电源的电源力把正电荷从低电位Ub做功搬到高电位Ua,我们称这个电源的电动势为Eba = Ub - Ua ;
7、电源的电动势Eba与电压Uab方向相反,即: Eba = Ub - Ua = -(Ua - Ub)= - Uab ;
8、电源的电源力把正电荷从低电位Ub做功搬到高电位Ua,形成的电流叫内电流,电路叫内电路;
9、正电荷不断从高电位Ua流向低电位Ub靠电场力形成的电流叫外电流,电路叫外电路;

网友AZ:
直流电与交流电的概念:
1、如果电压Uab是不变的,即Ua>Ub,即A点为正极,B点为负极,方向不变,大小不变,电流Iab的大小、方向也不变,叫直流电;
2、如果电压Uab是随时间变化的,即一会儿Ua>Ub,电流由A点流向B点,一会儿Ua<Ub,电流由B点流向A点,方向、大小不断改变,电流Iab的大小、方向也不断改变,叫交流电;
3、在交流电路,A、B两点的电位高低不断变化,所以没有正、负极性;

网友AZ:
1、一个不接地的单相交流电路,即电源是一个交流电动势,两个电极分别引出两根导线传输电能;
2、对大地来说,交流电动势的两个电极、两个传输导线,是对称的,没有火线(相线)、零线的区别;
3、也就是说,人站在地上,单手抓哪一个导线,都没有电流通过人体,没有触电的危险性;

网友BA:
看看学过的基而霍夫电流定律就明白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线路里很难做到三项平衡,所以进基本上是有电流的,只是很微弱。如果大到一定程度变压器上的零序电流继电器就要动作了

网友AZ:
1、一个不接地的三相交流电路,即电源是三个即三相交流电动势Ea、Eb、Ec,分别有6个电极既6个端;
2、把电位始终互差120度的三个端叫首端或末端,这样6个端有三个端是首端,另三个端叫末端;
3、如果把各相的三个末端结在一起,规定为零电位参考点,即零点,也叫中性点,引出一根传输导线叫零线,也叫中性线;
4、把三个首端叫端点,引出的传输导线叫端线,也叫相线(俗称火线);

网友AZ:
5、由于不接地,系统对地电位不确定,所以认为有电位差,即有电压,但是是静电电压;
6、如果站在地上,手抓任意一根导线,会受到静电电流的电击,静电电流为零后,便进入等电位状态,即无电压状态;

网友AZ:
1、一个接地的三相交流电路,即中性点接地系统;
2、这时中性点,与大地有良好的接触,认为是零电位点,没有电位差,即没有电压,也就是说没有“电”;
3、但是,零线上有电流,当你站在大地上去抓零线时,就有电流通过你的身体,就是说零线各点对地有电压,有“电”;
4、一般情况下,认为零线电阻很小,正常工作电流很小,电压很小,对人体可忽略为零,即没有电;
5、一般情况下,如果离接地点很远,认为零线电阻不是很小,正常工作电流下电压不很小,不能忽略为零,即有“电”;
6、在故障情况下,故障电流很大,零线电压不小,不能忽略为零时,即有“电”;
7、特别是严重故障时,接地点的周围也有很大的接地故障电流,这时,接地点及其周围有不可忽略的跨步电压!
8、特别是零线断线时,断线后与地之间开路,这时断线后的零线有很高的电压!

网友BB:
其实断了的零线才可怕 这时火线往往会通过负载串到零线上 因此不可大意

网友BC:
我们平时用验电笔是测量有没有对地电压,任一相线对地都有电压,如果是三相四线制低压系统,每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而零线在变压器端已经进行了接地,即零线对地电压正常是为零的,所以验电笔不能测出,但是没有电压不能说没有电流,尤其是三相四线制的线路,照明电路都是在其中的一相上所取,三相电路是不平衡的,就会使零线中出现电流。而在任一路单独的单相照明或电热回路中,任一瞬间相线和零线中的电流都是相等的。假设在正半周从相线流入经过负载从零线
流回,那么负半周就从零线经负载再从相线流回电源。

网友BD:
完全平衡是不可能的

网友BE:
下面引用由民工在 2006-3-6 21:00: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也有带电的,也有电流。特别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时候。

我以前在一个车间见过一个严重三相不平衡…
--------------------------------------------------------------------------------------------
没有什么离奇的,零线接地不良,或者根本就没有接地,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并不是三相不平衡,相反,三相很平衡才行,只开两相的灯等于是两路并联的灯串联在380的电压上,当然就不亮,如果不平衡的话,那~~~~~~灯少多的那组问题严重了。

网友BF:
哇!这个帖子真火啊!
这些问题学校老师不告诉你们,自己就想不明白了?我们的教育就是死记硬背吗?
晕掉!!!!!!!!!!!!!!

网友BG:
是的,当3项严重不平衡时就会带电的。

网友BH(2008-02-06):
零线是有电流通过的,而且和火线大小一样。只不过导线的电阻很小,和零电位电压差也很小,所以电笔不亮。

网友BI:
建议找电工基础一书,好好学一下,就明白了,从什么是电位开始

网友BI:
然后再找工厂供电一书看前3章就可以了,

零线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三相四线起平衡作用的,它是有电压的,理论上讲,只是很小,而你的电笔与零线所测点构成的回路电流很小,即电压很低,不在你的电笔测量之内

网友AB:
不管带不带电建议大家做事前先验电后行事

网友BJ:
所谓零线,是指在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中,由变压器中性点的引出线,一般将此点同时接地。所谓地线,是指由接地点引出线。在三相四线制中,一般地线与零线不分,作用等同。在三相五线制中,既有地线又有零线,地线和零线是严格区分的。由于线路的三相不平衡,零线上可能存在漂移电压,但是由于中性点接地,漂移电压被强制为0,地线是由接地点引出,理论上属于绝对0。由于故障或接触不良,造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会造成零线带电,如果对地电压大于1,可以认为故障,必须解决,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断路,将造成严重后果,系统中所有220负载将承受380电压而被烧毁。

网友BJ:
综上所述:零线是没有电压但是有电流的。这也是在配线时要求零线线径不得小于主线线径的1/3的原因。在非对称电路中,有时候零线电流甚至超过主线电流。比如在大量使用电子整流的系统中,如计算机房。

网友BI:
请看电工基础一书,工厂供电一书,
、电流,电压,电势,等

网友BK(2008-06-11):
我真的有点郁闷!这种问题不懂问一下本来没什么的,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回复!而且看法还不是太一致!真的..............唉,不说了...........(因为大地的导电率虽然低,但是“截面”太大了,就可以理解成电阻并联,所以一个人站在地上与电源变压器接地电之间的电阻几乎可以忽略,那么一个人站在“零线”上量零线上的电压电笔还会亮?电笔要80-100V以上的电压才会亮啊!)

网友BL:
零线接地了应该不带电。大地和零线是同电位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BM:
零线已经接地了,一般不带电。

网友BN:
没有看太明白,说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BO:
如果零线带电可能电工也少了。

网友BP:
唉!!!!,是相位差啊

中性线是起保护作用,它不但可以取用于220伏,不是还可以再次接地保护,超出距离还可以重复接地啊,电压是相对大地啊,这就是为什么要保持中性线的接地电阻啊

网友BQ:
引用 网友A: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网友BR: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你与地没有电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

网友BP:
引用 网友BD:
关于完全平衡是不可能的

而在任一路单独的单相照明或电热回路中,任一瞬间相线和零线中的电流都是相等的。假设在正半周从相线流入经过负载从零线
流回,

那么负半周就从零线经负载再从相线流回电源。

而在任一路单独的单相照明或电热回路中,任一瞬间相线和零线中的电流都是相等的。假设在正半周从相线流入经过负载从零线
流回,那么负半周就从零线经负载再从相线流回电源。

请问那电压呢?也是这样的吗?还有在三相四线的时候电流、电压、电动势是怎样交变的?

网友BS:
          就此打住~~~~            以上各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不要再发表‘高论~

网友BT(2008-07-31):
零线是从三相中性点引出的导线,我认为零线上是有电流的.

网友BU:
楼主初中生吧。。。。。。。。。。。。

网友BV:
零线带不带电,要看对什么而言

网友BW:
并不是电笔不亮,就表示没有电压吧。

网友BX:
引用 网友T:
零线带不带电,要看对什么而言,我在工厂就遇到过零线与地线之间有80伏左右的电压啊。电流应该有,要不怎么成回路啊?

网友BY:
自己去翻下电路理论的书

网友BZ:
什么叫相对论啊,老马说的中性点不带电,这种说法你自己觉得可靠吗?

网友CA:
如果零线地线公用,漏电保护器应该没办法用了吧

我去玉环出差他们那都是零线地线共用

当时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CB(2008-09-15):
断零后就有电流了,那时候就要小心了零线就要烧人了。

网友CC(2008-10-15):
引用 网友Q:
关于零线与相应的火线如果形成回路,当然就有电流,实际上,工厂里面很多时候零线与火线是通的,有的好多都不用零线,负载一般是三相380V,而控制电路也就是二次回路部分一般是通过380/220V变过来的,可以少拦一要主电源线,控制部分与主电源部分相隔开,更加的安全。所以有时谈零线其实没什么实在的意义,地线有时可当零线用,与火线形成220V回路的。

同意。

网友CD:
引用 网友CE:
学习

网友CF:
对:遨游工控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Q:
关于零线与相应的火线如果形成回路,当然就有电流,实际上,工厂里面很多时候零线与火线是通的,有的好多都不用零线,负载一般是三相380V,而控制电路也就是二次回路部分一般是通过380/220V变过来的,可以少拦一要主电源线,控制部分与主电源部分相隔开,更加的安全。所以有时谈零线其实没什么实在的意义,地线有时可当零线用,与火线形成220V回路的。

同意。
内容的回复:这种说法是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零线跟火线是通的,那是最简单的短路

网友CG:
因为零线已接地。

?

?

网友CH:
关键是参考点,一般都以地作为参考点,如果你把某相作为参考点,零线不是也有二百多的电压吗?不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的太复杂

网友CI: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

网友CJ(2009-04-06):
对:马梦良 关于电笔被分压,电笔电压较小,不能使显示灯亮!
上述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理解,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和指教!
内容的回复:

马兄渊博,能否交个朋友~QQ:363895977

网友CK(2019-03-11):
引用 网友S:
以我有理解,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一样大的,这可在中间串电流表测得。只是零线是零电位,火线是高电位(220V等),人碰零线不会触电是因为人的电位也为零电位,相同电位间不会形成电流。

正确,看了这么多评论,终于看到正确的

网友CL:
一般零线带电都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导致的(一般工厂电工不专业引起的)。家里零线带电是零线和火线接反也会出现零线带电的问题。说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CM:
在零线不断开的情况下,因为零线电位与大地是同电位,氖泡电笔要使其发光需要近50V的交流有效电压,所以线路中就是有电流电笔也不会发亮,当零线断开,就不是与大地同电位了超50V电压氖泡电笔就亮了,一般完好的电笔不亮大多数人不大会触电,可能碰到裸导线会有些针刺感,当流过人体的电流超过1mA是会有感觉得,超过10mA才叫触电。一般人体的电阻800欧姆左右,干的手大约1500欧姆左右,根据欧姆定律,50V电压经过人体电流小于10mA是会有感觉的。干燥环境下50V电压叫最高特低安全电压。50V电压在潮湿环境下也是会触电的,因为此时人体电阻变小流过人体的电流会超过10mA,就触电了!是不是触电是与电流流过人体的电流有关与其他的无关!

网友CN:
我同意毛英雄的观点,其实很多问题放到桌面上,大家互相帮助理解一下,多多讨论,问题的本质答案就会芙蓉出水了

网友CO(2020-04-03):
零线要是带电基本可以断定1零线断了2零电漂移

网友CP: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CQ:
十几年前的帖子,回顾一下也挺有趣,相信现在发帖人能理解这个问题了。看来电工基础参差不齐啊!

网友CR:
零线是带点的,你想河水都是往地处留,你站在高处,电流也这样,你本身有电阻,既然河道很宽为什么还会往你身上流呢?

网友CS(2021-04-25):
零线是带电,为啥拉,因为导线也是存在电阻的大地零电压,但是零线接地后,任然有电阻,而且线路越长电压越大,收到交流电影响,电生磁磁生电,零线带电会在实际生活中遇到。

网友CQ:
零线带电是故障状态。零线有电位还称是零线吗?

系统的参考零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