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一次把电机接成正转

楼主(2006-02-25):
(无正文)

网友A:
按相序接都会正转吧

网友B:
要保证供电系统的相序在电机接线端子前不能有误,电机接线的相序不能发生错误。特别注意从配电柜到电机间的供电电缆,容易发生相序错乱现象。

网友C:
开玩笑你电机
呵呵电源线有多长啊
还不至于吧

网友D:
国产的电机相序也不一定对.我试过,同一个长的一批电机,一种接线方式.正反不一.办法应该有,好象很麻烦.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方法.

网友E:
三相用相序表既可,先看電機銘牌轉向。

网友F:
保证电源相序和电机相序的一政即可,电源的相序可用相序表,但问题是有的电机相序本身的标注就是错误的,我们可在电机的三相上各接一只小量程的电压表,任定一相是A相,用手按你需要的方向转动电机,当发现A相电压表正偏后接着正偏的的那只电压表接的就是B相。

网友G:
对于单相电机,按电机接线图接线就是了。

网友H:
对着配电柜的黄、绿、红和马达上的U、V、W就是正转了。呵呵
不知你的设备方向要求的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咯。

网友I:
不至于把

网友J:
试吧!反了再调过来。

网友K:
实际工作中,不好办!!!

网友L:
一次可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