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矿粉搅拌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06-02-26):
要求电机50转 能用变频吗?

网友A:
电机轴直接输出50转?不是吧!这也低了点吧!用变频专用电机吧.你是不是考虑加减速机啊

网友B:
肯定不行,一般来说用强制搅拌,加减速机转换达到五十转!

网友C:
用减速器
一你电动机不吃不消
力矩也达不到

网友D:
使用减速机在同等电机功率的基础上增加力矩,但变频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