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TPS3000

楼主(2006-02-26):
        在LCN状态下,NIM状态为OK/BACKUP,但,当出现异常时,会出现维护信息,
     我这里的NIM状态为OK/MAIN,MAIN为黄色且闪烁,按ACK,确认后,MAIN不闪烁但依旧显示,请问如何将其提示消去

网友A:
调出它的状态画面,然后再按ACK,就不闪烁了,你可以按信息清除就可以将提示消去。但要看是什么信息,如果是系统故障引起的有时候也有清不掉的。

楼主:
信息清除在哪里??

网友A:
信息清除就在键盘上有一个“MESEGE CLEAR”,它好像是一个缩写,大致是这么写的,不一定准确。挨着确认键“ACK”的。

网友B:
MAIN是要求对NIM进行维护。
你可以在NIM的状态画面内查看具体的信息。

我们的NIM也有MAIN信息,提示是24V风扇出了问题,但风扇其实是正常运转的,估计是转速检测部分出了毛病。

好象要先登陆到ENGINEER权限才能清除、确认报警信息。

网友C:
呵呵.0953 你是高手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