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地线到底怎么埋设?

楼主(2006-02-26):
从电气柜引出的接地线到底怎么样埋设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呢?要多深?要用多少铁片或者别的东西?

网友A:
“罗章印”你好!
接地装置根据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保护接地,工作接地和防雷接地,电气柜引出的接地线接地应该属于保护接地,由于需要计算,这里不便书写,而且我一时没有找到我大学时学的那本关于接地装置计算的书,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参阅一下关于发电厂或变电所设计的书,那里边肯定有详细的介绍!
马梦良
2006.02.26 中午

网友B:
从电气柜引出的接地,要按变压器的大小来决定,一般100KVA以上的10/0.4KV配变接地电阻小于4欧,100KVA以下小于10欧.详细制作要看就地的环境湿度决定,我们在南方较潮湿地的经验制作:在地下挖600mm以上深的沟,用1500mm长的5X50角钢X条(常用6条以上)隔约3000mm从沟内打入地下,用16mm圆铁全部焊接起来(距地面600mm以上),近电柜处引焊上来接地用,再回泥.用接地电阻表测量阻值,若不达标,则增加角钢数量到合格为止.

网友C:
恩,同意怪人的说法!补充一点:新标准规定,接地电阻为1欧姆

网友D:
怪人之说很可以,如果干燥地方可在地线处浇一些食盐水,一般都能达到接地线的要求.

网友E:
看具体情况而定
怪人兄的方法很好
很实用

网友C:
不全面!
6米以下的深度是对的,但不同地区的土质是不一样的,对干旱地区而言,先挖6米的深度,然后放接地桩,在接地桩的四周要用不含杂质的纯土和食盐按1/5的比列搅拌均匀后填埋扎实!再进行回填至地平面

网友F:
有规范,你干这个必须知道,否则无法给人家做工程.买本规范吧,应该选用镀锌材料.

楼主:
感谢各位的盛情帮助!因为我原来是搞机械设计的,虽然大学学过一本《电工学》,但也忘的差不多了 。现在转行来搞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说的电柜只是一个控制柜而已,不存在变压器的问题。接地的主要作用(我自己琢磨的)也就是保护和抗干扰。因为有仪表和变频器(或者是调速器),所以才接地。
但是我在客户现场看到,也没有接地,就是三相四线制的接法。也是可以用的。如果因为没接地而出了故障,该怎么解决,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to“怪人”
接地电阻表是什么表?用万用表来测接地电阻不可以吗?如果可以,那是怎么测的?
深度是不是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G:
测接地电阻要用专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了,上面有3条线分别为被测接地E极(10米)、电位探针P极(20米)、电流探测C极(40米),测量时要3条线在同一线上。

网友H: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688888&fromid=567646789260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网友I:
除了食盐,还可以放点木炭,最低层。

网友J:
学来受益啊,本人是学电的,是微电子出身,对强电不是很精通,经各位一说,对接地有了更深的了解,谢了!

网友H: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598599&fromid=500017864431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网友K: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
=829885&fromid=210094865919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网友K: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829885&fromid=210094865919

网友L:
不错,顶一下,但拒绝广告

网友M:
请问是系统接地还是重复接地?

网友N:
我喜欢用建筑物结构接地,不知道你们认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