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软轴用途?

楼主(2006-02-26):
请教大家对软轴的用途?能否用在负载在30KG场合?

网友A:
什么软轴?是柔性联轴器吗?

网友B:
软轴由于钢丝绕法不同分为两种
一种用于轴向受力 如自行车刹车线等
一种用于径向受力传递扭矩 如混凝土震动棒 汽车转速表等
软轴一般用于刚性传递不方便的地方 不适合用于传递负载
可靠性较差 负荷较大时容易损坏

网友C:
轴向受力负载在30KG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