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教honeywell的hm硬盘地址设置

楼主(2006-02-26):
我是一个新学者在看书时不明白请教,还在lcn地址的设置

网友A:
HM的硬盘的地址是指SCSI硬盘的地址,而不是LCN的地址。硬盘的地址是在硬盘上设置的,LCN地址是在K2或K4板上设置的。

网友B:
对的,就在k4板上

楼主:
是的!我就是说硬盘地址的跳线是怎么跳的他是怎么算的!
lcn地址的计算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根据2进制算法,硬盘是插上有效,依次为1,2,4,8。如果SCSI地址为5,那么就将第一和第三个跳线插上。LCN地址也是按二进制,断开有效,依次为1,2,4,8,16,32,64,p。最后一位为校验位,如果LCN地址位11,那么就应该将第一,第二,第四跳线断开即可。

网友C:
我是初学者
请问一下什么是LCN啊?

网友D:
SCSI硬盘一般都可以设自动的吧

网友E:
我看青岛的来修硬盘时,是改的跳线

网友F:
呵呵,不错.说的很清楚呀,收益非浅啊

网友:
按HONEYWELL的资料,HM的硬盘地址(ID)不冗余时为5,双硬盘冗余时分别为3和5,4硬盘冗余时分别为3、5及2、4

网友:
请问雷王,你是哪里的用户?看来水平不错啊

网友G(2006-09-06):
谁有"好了威尔" DCS R210的资料啊,给小弟灌点水!

网友E:
楼上你真会说

网友H(2007-01-09):
与同行资源共享 说的非常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