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什么情况下升到380V

楼主(2006-02-26):
   大家知道,三相四线交流电相电压是220V,线电压是380V,但我今天发现一件怪事,单相电压竟有380V!
   厂里有一台投影机,电源交流220V,用直流24V的灯泡,值班员告诉我,灯泡装上就烧掉了。检查发现电源电压升高到388V,再检查发现电源的零线没有接到配电箱里,而是接在桥架的螺丝上,刚好今天发电,总电源切换至自发电,可能发电机的中性点接地不太好,造成发电机相线对地电压有388V,不知我的看法是否真确,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你的看法是对的,相电压升到380时是零线断了,这时,那相负载重那相的电压就低,反之那相电压就是380v。可以比成一个100w和一个1000w的窜联接到380v时100w那个两端电压就是308v

网友B:
没有细看,但顶一下

网友C:
同意黄贵波的看法,书上也是这样讲的

网友D(2011-06-24):
一般来说220V的电压是从380V的相线与零线之间取得的,为了380V电源的三相的负载平衡,所以每一相所用的220V的负荷大小应基本相同。如果零线的总线断开,220V的电压就会上升至380V了,也就会烧毁了220V电压的负载。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凡人?烦人?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生活区就出现过零线断后,烧坏了好多的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没有细看,但顶一下

主要交流电工 强电弱电 电子技术 邀请您加入119401158

网友F:
除了一楼说的情况外,你再看看是不是有人错接了2个相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看法是对的,相电压升到380时是零线断了,这时,那相负载重那相的电压就低,反之那相电压就是380v。可以比成一个100w和一个1000w的窜联接到380v时100w那个两端电压就是308v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H:
1、零线断了,那相负载重那相的电压就低与220V,反之那相电压就高于220V;

2、零线断了,那一相短路,短路相电压是零,非短路相电压升至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