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控制器与三菱FX-2N PLC通讯

楼主(2006-02-26):
大家好!我有两台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和一台三菱FX-2N PLC,现在我想用PLC直接与590控制器直接通讯,不要加特殊模块,请大家帮忙如何设置590和PLC的有关程序。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您需要配置590的通讯模板,在fx中需要编写通讯处理程序。可以采用590的专用协议来做。

网友B(2019-09-23):
590P的专用协议是啥?我用的FX3U的模块跟590P调速器通过485通讯,用MODBUS RTU,该咋用了?刚开始使用590P,谢谢啦!

网友B:
590P的MODBUS RTU地址就是TAG值-1,刚试过,已经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