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源对地测应是多少伏

楼主(2006-02-26):
直流电源24 伏 对地测应为多少伏,能讲一下原理吗?直流110V呢?

网友A:
你的 电源是多少V?

网友B:
要看零线是否接地,如果接地还是一样的,如不接地是0V。

网友C:
电源是多少就是多少咯

网友D:
如果你的直流电源对地是绝缘的应该没有电压的

网友E:
简单点说
电路中任意两点间的电位差就是这两点之间的电压。
你那24V的电源,它自己就有一个接地点(或称零点),相对于零点端则另一端就是24V端。
楼上的说得对:如果你的24V电源和110V电源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也及两个电源系统没有一点电气连接,那么这两个电源间是没有电压的。
主要注意:这个‘电路中’是要‘在同一电路中’。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张立志在 2006-3-1 10:06: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的直流电源对地是绝缘的应该没有电压的
--------------------------------------------------------------------------------------------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2010-06-02):
请问,我的24V开关电源,为什么他的24V对地是0V,而他的0V对地是-24V呢?正负没反,表笔也没有反,他的24V跟0V之间的电压正常,是24V.        补充,电源是有DC220V直流电转换为24V.

网友I:
24+接地了反反复反复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