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卫生型流量计的要点在哪里

楼主(2006-02-26):
各位高人:谁能告之我"卫生型流量计的要点在哪里?"

网友A:
要点就是 安装 接口是卡箍而不是 罗纹或者法兰
另外一些就是 仪表本体无油腻掉渣的部件 当然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B:
卫生型的一般在连接方式上是一般是卡箍的。在流量计本身上一般选用316L的,电磁在衬里上一般用陶瓷的,在次也不会用橡胶的。

网友C:
1,可拆卸清洗,当然卡箍式的最快了
2,选用卫生型材料,比如316L
3,最最关键的是流量计测量管内部不能够有缝隙,沉积杂质导至冲洗不干净
我厂为广州百事可乐制作的卫生型流量计结构可上http://www.xabolt.com查看,原先他们用的是丹佛斯电磁流量计,接口为可拆卸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