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如何带n个触摸屏?

楼主(2006-02-26):
叫料系统,n个触摸屏在各条产线,pc在物料室,相距甚远。
要求:任意触摸屏上点击缺料种类和数量,pc都能收得到且能分辨是哪条线缺料。
初步设想用modbus,不过没搞过阿~不会阿~事关前途,大虾支着阿!!!

网友A:
使用PROFIBUS-DP,要求使用支持PROFIBUS的PC主站和触摸屏

网友B:
给你个电话咨询一下:022-24891997

网友C:
用HITECH的网络型人机,用以太网,你爱接多少接多少。

网友D:
具体是多少个呀, 其实最简单的是用人机主从站。主站与PLC连接。

网友E:
他说的是用PC不经过PLC直接和屏通信采集数据

网友F:
用以太网通讯吧!现在网络型人机都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G:
用富士的触摸屏,本身就带有以太网接口,完成此功能没问题!

网友H:
Modbus+RS485就可以,而且相对Profibus省钱

网友I:
最便宜的就是RS485总线。现在很多HMI支持RS485,比如HITECH的PWS系列、中达电通的DOPA。

网友J(2006-04-08):
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实验,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网友K:
我不同意一个PLC带N个触摸屏的说法,带多了触摸屏如果是串连的话,就会N分之一的速度运行

网友L:
你可以了解一下光洋电子的触摸屏,WINCE底层的,可以和PC负动,不分主从的.带了以太网功能,和232/485接口.13307183108

网友M:
这叫中央监控或远程监控。
2种方式:1、使用现场总线,485总线或PROFIBUS-DP总线,LONGWORKS总线目前主要在楼宇自控使用。把N个站的信息采集上来,在监控室的PC上安装组态软件,实现监控。2、采用工业以太网技术。
Modbus只是一种通讯协议。

网友J:
有道理,好象只有红狮支持,还有谁的支持?
大虾指点。

网友N:
中达的485必须做通讯命令,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