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z9 10/6kv 並列運行請教

楼主(2006-02-27):
請教一下Sz9 10/6kv 4000kva 二台並列運行可否,需要條件,二台都帶自動載荷調整器。另外請教一下10KV電圧等級線路,與固定建築物之間規定要多距離,多謝!!

网友A:
帮您顶一下,我也感兴趣。
希望看到有关变压器并列运行的实际经验,从各种不同角度的经验,谢谢!

网友B: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是:接线组别相同,变比差值不超过正负0.5
%,短路电压差值不超过正负10%.
两台一样肯定没问题.
与建筑物距离我记不住了,你查一下书吧

楼主:
謝謝!! 变压器次級爲6kv,還有注意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