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新买的USB/PPI编程电缆不能用!

楼主(2006-02-27):
各位老师:大家好!
为了调试方便,我买了一根西门子USB/PPI电缆,但不能用,始终通讯不上,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设置问题,参考一下手册里的设置说明.

网友B:
西门子USB/PPI电缆就不是很好用,用PPI电缆就顺

网友C:
你要把通讯设置页里的----高级服务去处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没用过哦

楼主:
感谢几位的帮助,我与SIEMES联系了,把软件升级到4.0版本后,再把端口改到USB 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