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B中调用MCGS中的历史曲线控件

楼主(2006-02-27):
请教各位师傅,MCGS中的历史曲线控件能不能在VB中被调用,如果能用,它的属性如何设置,多谢了

网友A:
不能在vb中调用,属于专用控件。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 毕竟历史曲线空间也是标准的ocx控件,同时mcgs提供动画构件的vb源代码的开发包,供我们研究!但是,毕竟成熟的控件中,有特殊的处理,没有公开,我们不能得到,所以,使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的。

如果进行详细的讨论,请登陆bbs.hmitech.com!

网友C(2006-08-29):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网友D:
最好还是使我们的控件吧~都整好了摆那了整啥VB啊~吼老麻烦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还是用控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