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6SE7023系列报警FO26

楼主(2006-02-27):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70系列的变频器一起动就显示FO26。有六个白色陶瓷电路一般都是那个驱动电路有问题,请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A:
哪一路都有可能啊,你要仔细查啊,遇到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A:
当心把CUVC板插坏,试板子的时候要先把电容里的电给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