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600 SHORT CIRC 故障

楼主(2006-02-27):
本单位有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 运行时有时报PPCC LINK 或 SHORT CIRC 故障 停一段时间再运行还正常不只何故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好象是检测板的问题,要不就查一下光缆有没有问题,IGBT换一个看看

楼主:
45kw变频器带55KW引风机

网友B:
做做卫生吧。用了很多年吧,积灰多了。

网友C:
有没有备件,如果有,可以帮你检测一下,收费合理,免费检测,修不好不收费!
联系方式:13054532493

网友D:
都想着修,咱就没想怎样给人家解决问题的?
又是个怪圈!

网友E:
可能是通讯板性能不太好

网友E:
如果能复位的话,可能是通讯板不太干净或者有的地方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