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问题

楼主(2006-02-27):
各位高手:
两台同样的伺服系统,同样的参数设定,同样的负载,一路脉冲信号经处理成两路同样的信号后分别送到驱动器,运行一小时后停止,两台电机停的位置是一模一样吗?为什么?
谢谢!

楼主:
我的问题怎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呢

网友A:
运行一小时后停止,两台电机停的位置不可能一模一样。因为虽然两台同样的伺服系统,只能保证系统配置的各部分型号规格一样,但是实际上性能上总是有差异。参数设定倒是可以一摸一样,同样的负载实际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也是有差异的。这样一路脉冲信号经处理成两路同样的信号后分别送到驱动器,中间还要经过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模拟传输过程总是有差异,这样必然会造成两个伺服系统运行时间越长。其相对误差就越大。

楼主:
''但是实际上性能上总是有差异'' 究竟是那些差异呢? 至于''模拟传输过程总是有差异''我保留看法.

网友B:
"这样一路脉冲信号经处理成两路同样的信号后分别送到驱动器,中间还要经过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模拟传输过程总是有差异"
您真用过伺服电机吗?,真的有这么多转换吗?

位置是一样的。除非你的线路很糟糕,脉冲信号被干扰。

网友C:
理论上是相同的,实际有差异,应该不相同。

网友D:
应该讲,只要脉冲没有丢失或外来干扰(一般只要屏蔽正常处理就可以)。最终电机码盘的位置肯定一样,至于负载位置,这要看你的机械状况拉,如果是一样的电机与一样的参数,一般负载最终位置不会一样

网友A:
直流伺服驱动器输入的是脉冲信号,而输出给电机的是模拟信号,这不就是转换了吗?又经过电机和编码器到脉冲输出这不又是转换了吗?难道伺服电机没有性能差异吗?机械负载要想做到完全一样就更难了。时间长了就没有累积误差吗?只不过误差大小而已。

楼主:
to:刘老师
  我们就是这样用的,是一台纺织设备,以前针和梭是机械连动,现在改为两台伺服分别驱动针和梭,但在运行一小时后或者更早是出现针和梭不同步,针扎不到梭孔,就断针了.
  以前我也这样怀疑,但现在可以排除干扰的说法,因为我在配线不动的情况下,对调驱动器,结果,以前快的变慢, 慢的变快,所以基本断定是驱动器的性能差异造成的.
谢谢刘老师和各高手指点

网友E:
理论上一样,但在实践中肯定不一样

网友B:
Liyinwu:
    不好意思,还要再问一次,您真的知道什么是伺服吗?您有没有听人提到过“闭环控制”、“位置环”这样的说法?

 YCYC:
    驱动器的性能差异,对动态位置的影响很大,但是对停止后的位置不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如果电机起、停很快,很有可能在“停”的时候,电机根本没有停住,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动态的性能。如果在低速下,依然存在差异,那么,就是电气原因了。

网友D:
差异肯定是有的,不过看你要求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对于精度是毫米的,相差0。999以下都可以认为无差异,其实,2台伺服如果机械状态理想,通过伺服参数调整(注意,绝对不是一摸一样)是可以实现1小时后位置相同的,关键是看误差多大可以接受。

网友F:
[b]电气上可以啊,但是机械部分好像ng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