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P变频器大虾看过来!!

楼主(2006-02-27):
各位大虾,鄙人有难题请教:
我买了一个富士新出的VP系列变频器,就是为了实现多泵并联,额外买了一块开关量的扩展板,可是由于首次使用,无法完成并联。远程反馈0-10V电压,做PID调节,一共控制3台水泵。各位大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PID与泵控制相关参数:
J01-J19,PID控制功能,很多参数用默认的就可以;
E40-E41,显示系数;
E61-E63,选择AO端子功能,反馈或者给定;
E20-E27,选择DO端子功能,控制电机接触器;
J25-J47,泵控制功能,很多参数用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B(2011-07-31):
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