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最低速

楼主(2006-02-27):
想问一下,如果一台额定转速为3000r/min的伺服电机,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调试,最低速度和最高速度一般可以为多少?比如一台fanuc的电机。

网友A:
产品不同性能不同,德国LENZE伺服电机低速可到“0”100%转矩,高速可到8000rpm,当然超过额定转速、转矩要下降。

网友B:
最低速度当然是零速度了,呵呵

网友C:
最高速度看电机的规格,上面回有额定转速和最大转速,一般来说,在额定转速以下,可以实现稳定的扭矩输出,在额定转速以上则是恒功率。随转速上生,扭矩下降。

最低速度当然是零速,实际有意义的速度则看具体要求,一般来说,当速度低到一定的程度,则速度的波动会相对比较大,能实现什么速度,就看您能接受什么样的速度抖动,一般来说,认为伺服工作在1rpm以下就不稳定了。当然,这也和使用的控制器和参数调整有很大关系。

楼主:
在低速时,电机的发热温升什么的怎么考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实际经验。

网友D:
直流有刷伺服的低速可到0.1RPM,力矩波动比交流伺服小.
    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交流伺服是主流,应用较多,其各自的优缺点请搜寻相关主题.
    如果要求功率不大,转速不高,且相当在意低速性能,不考虑维护性,使用技术等问题,则直流有刷伺服合适.既然如此,步进不行吗?

网友C:
步进要转到1rpm以下,也需要比细分数较高的驱动器才行,我以前测试的效果,250细分(一圈50000步)的情况下,0.2rpm还基本稳定.

网友E:
是否用50极对数的伺服电机较6极对数的伺服电机可以获得更好的低速性能.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80559

网友F:
我们谈伺服电机速比当然不是指在位置闭环情况下,而应是在速度闭环条件下。目前比较现实的速比范围是1:5000,速度环速度波动还能说得过去。FANUC有的赔高分辨率码盘的伺服系统可能超过1: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