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口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6-02-27):
各位仁兄:我最近遇到三菱PLC的编程口烧坏了几个,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至它损坏?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插拔了!

网友B:
三菱的PLC,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三菱带电拔插一般不会烧坏,最好提供现场的实际过程。再帮助你分析

网友C:
我也经常带电拔啊。一般不会有事情的啊。

网友D:
是不是接界面了,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编程线可靠吗??

网友:
   是接手编还是其他的,接手编一般不会有问题,接其他的可能线路或设备有问题.

网友A:
我在使用Eview与fx时曾经带电插拔结果烧了Eview的串口,在用PC与fx连接时带电插拔结果烧了PC的COM口,连主板上的USB也不能用了,主板是神州的。但用笔记本时从来没有烧过任何东西。

网友F:
这么多年了,很少见到三菱PLC编程口烧坏。

网友G:
因为生产特性,不太允许停机调试,经常带电插拔,,可能我运气不错,还没见过烧串口的。

网友H(2007-01-23):
我的485BD不小心接到220V高压上去了,确认SC-09是烧坏了,编程口烧坏了,请问485BD是不是也烧坏了?

网友H:
邮件:hilltang@163.com,非常感谢。现在编程口修好了,但485通讯不上,不清楚是板子坏了,还是接线不对,麻烦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I:
电缆的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J:
编程烧坏可能性多了。不推荐带电插拔,虽然我还没有因为带电插拔烧坏过。 如果自己接线连接触摸屏,线接错可能烧坏编程口。因为三菱的编程口有一对电源DC5V。再有其它原因就不明了,因为不知道具体过程。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PLC编程电缆。

网友K:
插拨一般不会坏

网友L:
我没碰到过,无法回答。却碰到过伪劣的SC-09的针脚坏过的

5:30am

网友:
监控或是传程序时不要突然断电或拔掉

网友M:
你可能用了自制的编程电缆.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N:
编程电缆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