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UPS供电

楼主(2006-02-27):
用FOLANNIC FM-6作为4台现场工业计算机的稳压电源,但是不知UPS输出回路为什么会突然断电又马上恢复,急切盼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源不行, 换一个

网友A:
朝阳电源

网友B:
我司是日本东芝、三菱电机和广州白云电器公司合资的企业。主要经营不间断电源装置(UPS)、支流电源装置以及高压IGBT变频装置的制造、销售。
1. UPS电源(7.5-600kVA)2.直流柜3.高压IGBT变频器
020-22816983 宋先生

网友C:
如果你的UPS负载的总量未达到UPS容量的60%,则可能是UPS有故障了。
如果你的UPS负载的总量已达到UPS容量的80%,则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有瞬间过载现象,(如显示器开机,开机瞬间为容性负载,开机瞬间电流大)。
建议:减UPS负载到UPS容量的50%,试一段时间再说。
我对小容量UPS的内部线路和供配电知道一点,你提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有问题可来电:cqtys@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