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电动机节能?

楼主(2006-02-27):
请教各位大吓:
现用132KW直流电动(直流调速器)驱动机械,交流输入电流约180A;椐有些人说,如果改为变频器交流电动机驱动,可以节省至少30%电能!如果真的能达到此节能效果,投入成本80000元,则一年就可收回成本!果真这样吗?
平凡在此向各位敬礼啦!!!

网友A:
这个和你的负载率有关系,还得看你现在用在什么样的系统中,是否具有能量的浪费,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不过一般动力能够做节能的话,均能达到30%左右,不过你得看清是用什么样的技术,现在节电市场是鱼目混珠,不要太信宣传。

楼主:
谢谢:风儿飘!
132KW直流电机,额定负载时电流为250A,实际输入端工作电流180A,因此实际负载率应为72%;
是否具有能量浪费,这个不好计算(是我不知怎样计算);
您说一般动力都能节能30%,是指何种类型的设备;或者采用何种技术?
平凡敬上!

网友B:
只要电机工作在50Hz以下,都有一定的节能

网友C:
什么负载,工作电压、电流?电机转速?我可以帮你算以下。

楼主:
“逆龙”大吓:最好能将联系方式告知,我直接去电行吗!
输入功率为额定电流72%(即180A),约100KW;
如果直流调速器、电动机按80%效率计算,则实际需要的功率为80KW。
实测直流电机电流220A,电压260V,计算电机消耗功率为57KW。
实测电机转速900r/min.

网友D:
变频节能要看你是不是输出经常需要变化,经常变化的话变频能做到按需输出,就能节能。
如果负载基本恒定的话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E:
您好:
我估计您现场132KW是为了达到启动而设计的,实际在使用过程当中并不学要这么大的功率,当启动后就处于非常轻载的状态,如改变频启动,则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只让您的电机工作在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您的电费,就您提供的参数看,节能应当不只30%,可能会达50%,这样的工程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例子,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3424266442 梁先生

网友A:
同意sid的,得看负载的工艺情况,工况如何,这样才能具体说能否做节电,是否可以加变频。

网友F:
肯定是节能的如果负载轻节能空间就大反之就小了

网友G:
用变频器进行改造的话肯定有节能.
因为电动机在设计中会选用大的电动机.而且你的电机负载不是太重,电流也不高.因为负载起动时需要的功耗是最大的(选用矢量型变频器的效果更好).
可以来电13556899364.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P1=1.732UI=1.732*380*180=118.5KW
负载率:118.5/132=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Pi=1.732UI=1.732*380*180=118.5KW 负载率:118.5/132=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Pi=1.732*380*180=118.5KW
负载率:118.5/132=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Pi=1.732*380*180=118.5KW;负载率:118.5/132=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118.5KW;负载率:118.5/132=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当前状态:输入功率118.5KW;负载率:90%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如果能节电50%,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网友H:
谁能先提供设备,一年后能达标再付款?

楼主:
谢谢各路大吓的高见:
也感谢ZY123朋友,我也有同感!如果节电能达到10kw/h,我就会改用变频器控制!
哪位大师有经验且有意,请来电洽谈:试用一个月付款!!!
姚先生
0762-2824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