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教:LG变频器为何频繁ETH报警

楼主(2006-02-27):
LG变频器型号SV150IS5-4U , 调速电阻一加速,马上ETH报警,拆掉马达线也是如此,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是过热报警,有时电机能转几圈,然后报警,有时一起动就马上报警.

楼主:
功率15KW ETH为电子热保护报警:1.电机过热2.ETH等级太低3.设定了不正确的V/F方式4.低速时间过长

楼主:
谢了,我再去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