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启动问题

楼主(2006-02-27):
我使用的是INTOUCH 7.11+SP7版本,现在问题是第一次启动VIEW一切正常,但是LOGGER中显示 unknown !ERR CALLBACK THREAD DOES NOT EXIST IN CB THRD_DISPATCH_TIMER1SEC,而且是不停的提示这个,然后关掉VIEW再启动就不行了,而启动MAKER一直没问题,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或者谁碰到过请赐教!

楼主:
但是很奇怪,如果一终止alarmmgr.exe进程,VIEW马上又能启动了,所以我没办法只好把这个进程改名不让它启动,这个进程有用吗,关了会有何影响?

网友A:
是Alarmmgr的问题. 有内存冲突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上用。。NT上该是好的。。2000上要打补丁了

网友C(2010-02-28):
请问楼主的联系方式能否告诉下
如何终止此进程

网友D:
楼上的要终止那个进程?

网友E:
据说是和OFFICE 有冲突,也有的是和微软输入法有冲突。我卸载了OFFICE,问题可以解决。还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屏蔽报警,具体怎么做坛子里有的,LZ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