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缺相问题

楼主(2006-02-27):
有一R、S、T、三相电源,R-T=380V,S-T=380V,R-S=200V,哪路电压低,用万用表怎样判断,(不能对地和中线测量)

网友A:
从上面的数据上可以判断T相电压低

网友B:
不对,应该是R相电压底.

网友C:
T正常,R,S是假电压.可用灯泡来判断.

网友D:
我只能判断出T相正常,R、S哪个缺相我判断不出来!

网友E:
好象实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讲不通呀,请问你是怎么测的.是不是测的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F:
不好说谁正常,呵呵,

网友G:
楼主测的数据好像不切实际,若一相电压过低,测出来的3个线电压数据中应有2个线电压数据是偏低的才对哦。

网友H:
不会出线这种情况

网友I:
楼主可能是用数字表吧,我同意 怪人 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