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25千瓦的电机用多少平方的电缆线?

楼主(2006-02-27):
我们厂有台设备是用两台2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时带动的接法为星型三角型转换.请问用多少平方的铜芯电缆合适.拜托了,天下电工一家人.

网友A:
我的拙见选用25平方的铜芯线。25KW的电机电流是47A左右,两台是94A,从理论上16平方的铜线(理论上可通过97A电流)可以使用,我考虑留点余量所以选择了25平方的(可通过电流大约是117A)。
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B:
不客气了,你说得很对,呵呵

网友C:
同意用25

网友D:
同意25方的

网友E:
楼主没有把问题讲清楚。是选择哪根电缆,总供电电缆还是从接触器到电机的电缆?
还有,两台电机是共用一套星三角控制来启动,还是分别有自己的星三角控制器?照理应该是后者吧?
如果是后者,那从电柜到两台电机有几根电缆?每根电缆分别承受多大负荷?算一下即可。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话,16平方足够了。绰绰有余!

网友F:
同意!最好用25的

网友G:
采用钢管布线的话,最好用35平方的

网友H:
同意吴刚的说法!

网友A:
TO:吴刚老师:
在选择导线的时候我吃过亏的,7.5KW的电动机理论上选用2.5平方的铜线就够用了,可是我选用2.5平方的以后,导线发热,距离不是很远最多3m。后换用4平方发热消除。拆下2.5的导线,考虑问题所在:1、导线质量不好--有些发黑;2、导线选型不正确使用的是护套电缆(当时偷懒,使用护套电缆可免穿管)。所以我在选择导线时都留有一定的余量,避免翻工。
您的经验丰富、考虑周全,对于工作有自己独道的见解和方法,能不能交给我们一些呢?或是浪费您的一些时间,在选择时说明您的理解和见解给我这样缺乏经验的人作为参考呀。谢谢您了。

网友I:
问一下:你带的是什么负载?两台同时启动吗?

网友E:
TO:小同学:您好,老师绝不敢当,很多方面我其实完全是个菜鸟。
“如果是后者,那从电柜到两台电机有几根电缆?每根电缆分别承受多大负荷?算一下即可。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话,16平方足够了。绰绰有余!”
有4根电缆,每台电机两根--星三角启动必定是两根电缆到电机去的,您看看它的图纸就知道了。图纸其实很容易看懂,但运用到实践中,就还是要想想的,复杂点的图尤为如此。这是我的一点心得。
既然每台电机有两根电缆连接,那每根电缆的负荷情况或者说电机的负荷电流在这两根电缆的每根相线中到底是如何为分配的呢?可以这样算:把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0.58,就是此值。你说了:25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47A左右,那么此时每根电缆的负荷即是47*0.58=27.26A。16平方的电缆够不够呢?
不知有没有说清楚,时间仓促,我要出去会了,也许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教啊,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4853

网友A:
它的图纸,他提供了吗?

网友A:
我似乎明白的您的意思,我在前面的帖子见过!是关于相电流和线电流的,您的意思是每台电机的两根电缆是工作在电动机相电流的状态下的!是吧!

网友A:
您说的应该是上图的接法。

网友J:
1平方理论上能通过多少电流呢?

网友A:
银线、铜线、铝线还是铁丝?

网友J:
铜线啊,如果可以的话,老兄都给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A:
哈哈。前面是开玩笑的希望您不要介意。铜线1平方可流过多少电流其实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课本上说1平方允许通过6A的电流。我曾经在其他网站上浏览过有说1平方铜线可通过8A电流,铝线是5A。

网友K:
10下5,100上2

网友L:
两台25KW的电机电流大概是100A,16的线在线路短的时候可以用;线路长的话建议用25的

网友M:
还是用25的保险啊

网友J:
这和线长线短有什么关系吗?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N:
线路电阻自身发热

网友O:
50KW,按标准设计来说应该用35平方的电缆。

网友P(2006-07-19):
大家好.我有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Q:
  还是用25的保险啊!!!

网友R:
我从不按计算结果选   现在JS太多。 什么都偷工减料  国产接触器我放大一倍  国产电线小截面的也放大一倍
钱是老板的  出了事可是自己麻烦

网友S:
用25平方毫米铜线.

网友T:
负载重吗?工作时间长吗?启动频繁吗?

网友U:
不知道你们有没看过相关资料,25平方承受的电流为80A,我是书上看到的!

网友U:
宁大勿小!!!

网友V:
TO 吴刚老师,把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0.58,为什么要乘以0.58

网友W:
向吴刚老师致敬!

网友X(2012-06-05):
1平方等于多少千瓦

网友Y:
引用 网友O:
50KW,按标准设计来说应该用35平方的电缆。

这个在长度比较长的情况下,考虑长期运行的经济性就得这样选择!

网友Y:
引用 网友Z:
网友E老师,把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0.58,为什么要乘以0.58
根号3 分之一

网友AA:
这个帖子很温馨啊,问的人谦虚,回答的人热情,呵呵,只有这样的帖子多多,论坛才不会变成八卦论坛,支持一下,顶起来。

网友AB:
要看你的采购会不会买国标电缆,如果不是,你25平方的线,如果距离长的话,都够呛。。。。。。

我前几天才测量过一根6平方的BVR电线,实际只有3.8平方——19根0.5mm直径的铜丝。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我的拙见选用25平方的铜芯线。25KW的电机电流是47A左右,两台是94A,从理论上16平方的铜线(理论上可通过97A电流)可以使用,我考虑留点余量所以选择了25平方的(可通过电流大约是117A)。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同意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