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6-02-27):
我工厂有一台波峰焊用了三个松下小型变频器,但现在只要一用到变频器就对我们的调机位(对收音功能的调试)有很大的干扰,请问哪位高手有没什么方法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过啦

网友A:
谐波干扰太重或是信号屏蔽不好,是不是每次调试都会出现故障呢?检查接地或是安装谐波吸收装制/

网友B:
变频器使用要求必须遵守,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情况,或者屏蔽机器.

网友C:
可以考虑加电抗器  我公司解决过此类问题  13325215833

楼主:
好像只对几个机性(我工厂所做的产品)有干扰,高档的机性就不会,我这个变频器是装在波峰焊里面的,有在个铁的控制箱,机器整个都接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