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新手求助:s7-200如何驱动大功率输出

楼主(2006-02-27):
本人菜鸟,想知道如果要提供100KW的通断输出,该如何选择输出扩展模块?是否需要加中继器?如何选择实现?

网友A:
要加中间继电器.PLC输出采用电器输出.

网友B:
可以选用输出为继电器输出的plc,然后在通过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来完成大功率负载的切换。

楼主:
非常感谢,西门子公司有相关型号的接触器可以选购吗?

网友B:
有,可以咨询siemens低压电气部分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