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s7-300和ifix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27):
我们有两台工控机,两台s7-300的plc。请教连成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话需要什么硬件,软件。然后s7-
300和工控机ifix通讯除了安装s7-300的驱动以外,还需要什么。

网友A:
采用ifix的SIX ,Siemens Ethernet ISO & TCP/IP S7, S5, TI, VIPA 来做,或用opc连接siemens 的softnet也可以,

楼主:
SIX是找IFIX的供应商单独买?Siemens Ethernet ISO & TCP/IP用 243-1模块就可以了把, S7, S5, TI, VIPA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这是驱动的名称,至于硬件可以采用CP 343-1 ,上位机用siemens网卡或普通网卡都可以,建议用前者。

楼主:
哦,我打算上位用 IFIX 3。5 + SIX +普通网卡 , PLC 用 CPU314+ CP343-1 , 够了么,是不是还要 SIMATIC 。NET ?

网友A:
不需要net

网友B(2007-01-30):
楼主你的作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配置,不知道怎样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