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电

楼主(2006-02-27):
现在有一个15台ACS800变频器的项目工程,总功率1300KW,想请教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电的具体控制和相关参数,谢谢!!

网友A:
这边有详细介绍: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688888&fromid=567646789260

网友B:
变频器直流母线互联供电看应用场合而定。主要是在上电时间等方面以及启动顺序,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

网友C:
关键还是工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