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就限流孔板问各位大侠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2-27):
各位大侠:
限流孔板的一般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看看流体学撒

网友B:
也应该是差压式的吧,孔板的见过,楼主说的限流孔板是不是就是在孔板的基础上加上了流体流量的限制功能呢?

网友C:
限流孔板的工作原理也是运用节流的原理,根据孔径的大小调节限流孔板前后的压力或者是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