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电动机区别

楼主(2006-02-27):
  请教各位:
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他们的效率各是多少:
100%输出负载时:直流电动机效率85-90%,交流电动机效率90-95%。
80%输出负载时:
60%输出负载时:
40%输出负载时:
向您三鞠躬,谢谢!!!

网友A:
要根据电机内参数算的吧

楼主:
是电动机自身的性能,无须计算!

网友A:
那就应该是乘以0.64、0.36、0.16吧,好像有这个印象

网友B:
应该是乘以功率因数,电机上都标明的,一般交流电动机是0.86左右,现在比较好的高效率电动机好象有0.95以上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电机厂的朋友,可以试验下。

楼主:
电动机效率应与功率因数没有直接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