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用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楼主(2006-02-27):
全厂所需电流在560 A左右,需选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A:
估计630KVA可以,没有根据的,凭感觉,呵呵呵……
还是自己找资料看看,这样映像深点,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用求人了。主要考虑以后的发展、备用容量、损耗、等等

网友B:
我认为选4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有600A,可满足要求;如果考虑工厂3-5年的发展周期,选5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有720A 。

网友C:
S=1.732*U*I*功率因数*变压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