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避免PLC的电池故障

楼主(2006-02-27):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当电池失效时,输出Q带动外部报警装置闪烁或鸣叫直到电池恢复正常,这样我们可以避免没有知道plc中的报警信息(虽然多数PLC回进行指示灯报警)导致程序失控或丢失。

我们可以用错误处理块来OB81来评价电池错误。

OB 81操作系统将调用两次错误组织块OB81,错误发生时调用一次,当故障排除后,OB81将再次被调用。

操作系统根据错误出现或是排除在变量“OB81_EV_CLASS ”中写如不同的标识符:

标识符 B#16#38 ->电池失效
标识符 B#16#39 ->电池又恢复正常

还可利用另一个变量“OB81_FLT_ID ”中的错误标识符,对于S7-300,当电池失效时,22H被置入该变量。对于S7-400,还有其它的标识符。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的闪烁不能由OB81实现,因为该块不是循环调用的。因此,在该块中只能置位或复位一个辅助标志位M1.0。
    再OB1中,M1.0与闪烁频率标志位M10.3结合起来分配给某个输出位用于指示故障。该输出位在电池失效或无电池时将一直闪烁。

欢迎大家针对这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熟悉的plc的处理方法,供大家分析享。

楼主:
以上是以siemens为例。欢迎大家提供更多厂家的解决方案。

网友A:
Saia PCD2系列PLC的前面板上有一个Battery指示灯,当电池电量低时,指示灯为红色报警。
当然,也可以象西门子一样通过调用XOB异常处理块来实现

网友B(2006-08-17):
第一次知道!谢谢!

网友C:
好象西门子的电池在上电一段时间后也能恢复正常,但掉电后就回发生数据丢失。

网友D:
只是把故障取出来而已,不是避免。

网友E(2006-11-12):
第一次听说

网友F:
三菱的FX-2N,有介绍说用EEPROM存储卡就不怕电池没电了,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G(2007-09-27):
很多PLC是有个特殊继电器的。电池电压低则特殊继电器通。

网友H:
如火版主,可用程序写出来吗,说明不是很直观,看不是很明白

网友I:
就应该这样才可以.

网友J:
下面引用由lindian1994在 2007-9-27 22:01:00 发表的内容:
  很多PLC是有个特殊继电器的。电池电压低则特殊继电器通。
--------------------------------------------------------------------------------------------
是的,本人用三菱时,就知M8005就可以这样用,我也这样用过
西门子应该也有.

网友K:
学习了,意思是说当出现电源故障时,OB81块被调用,在OB81里作某个点置位,然后再与OB1块里的闪烁频率标志位结合,进行故障显示.

网友L:
我们有一S7-414-2, 当电池失效时,触摸屏上有报警,换上电池后,报警信息始终不能消除,当强制复位报警信息位,报警消除,但10分钟后,报警信息又出现,报警信息位M7.0又置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L:
M7.0能否用STEP7来复位?

网友K:
可以使用电源模块上的FMR开关来清除电源故障信息.

网友M:
三菱的有个M8005的继电器出发电池低电压故障

网友H(2008-02-08):
学习了,其实三门子与三菱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N:
我用的就是西门子的谢谢你我又学一招

网友O:
现在正好有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用的是315cpu2dp,前两天因为掉电设备不能运行了,一开始还可以和操作界面通讯,能显示plc里记录的运行时间等数据,但是操作界面上的按键都不起作用.我搬了mres复位以后,现在op170b操作界面上的按键指示灯都不亮了,而且也不显示以前的运行时间了.现在sf灯长亮,bf灯闪亮,dcsv灯长亮,frce灯不亮,run等闪亮十几下后熄灭,stop灯长亮.

哪为高手能帮助帮助!不胜感激!我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P(2008-04-30):
用的就是西门子的谢谢你我又学一招

网友Q(2008-06-03):
能不能编程举例?给俄国人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