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控温仪用可控硅控温是不是必须用电流输出的

楼主(2006-02-27):
请问各位大哥高手,温控仪有继电器,电流,电压输出方式,请问如果用可控硅控温是不是必须用电流输出的,用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吗?

网友A:
继电器可以。输入信号最好是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些。控制柜的变频可能有干扰,接电容或屏蔽试试喽

网友B:
不是必须用电流输出,和控制精度、调节频率有关。有些仪表用可控硅控温有专门接口。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那用电压输出的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啊?

网友C:
温控仪控制可控硅可以采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三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需要有仪表输出电流0~20mA(0-5)/4-20mA(1-5)控制三相移相调功板去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如要用温控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有很大的声响,电流大继电器很容易坏。最好选用可控硅控制。
请选用宇电可控硅电炉温度控制柜
AI系列仪表具备优良的测量和控制性能,特别适合装配高性能的可控硅电炉温度控制柜,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为电炉控制柜设计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例如其输出可配用具备“烧不坏”特性的可控硅触发模块,K1、K3、能直接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K5、JK3调功触发器移相方式触发各种单向、双向可控硅及功率模块。而且简化安装并提高可靠性。报警输出可选用继电器触点开关或可控硅无触点开关,在超温报警时控制交流接触器切断加热器电源,即使万一可控硅被击穿也能保护电炉安全。可选装的RS485通讯接口能方便地与计算机联机工作。与具备同等功能的电炉控制柜相比,AI系列具有最简单的线路及模块化的结构,从维护到扩充功能都十分方便。
宇电在可控硅电炉控制柜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可提供15A-100A的单相和25A-500A的三相规格,对于单相:15A、25A、40A;三相:25A、40A等规格备有现货提供,55A-500A可定制,典型控制精度高达±0.2℃~±0.5℃。此外还提供专用于晶体生长的温度控制柜,经过特别优化改良,其使用温度范围为0-1100℃(用S分度热电偶),控制精度±0.1℃,温度漂移在环境温度变化小于±0.5℃时,小于±0.2℃,是目前精度及稳定性最高的温度控制器。从96年至今已售出10000多套控制柜,可控硅或仪表累积少于千分之三的返修率。
AIJK3型三相移相/周波过零可控硅调功触发器
先进的线性化功率输出
AIJK3是首创的应用了单片机技术的智能化三相移相触发及周波过两用触发器,实现了许多以往模拟产品所不具备的新型功能。其主要特点包括0-20mA(0-5)/4-20mA(1-5)信号兼容输入;线性化功率输出。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有事给我发短信,给你寄资料。
或发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peter_ 天天学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楼主:
我怎么见有人用电压输出的仪表控制可控硅啊?没搞明白,请教各位了

网友C:
有的厂家生产的调功板要求仪表电压输出给调功板去控制可控硅。控制仪表就需要有电压输出。如宇电仪表就提供了二种方式供客户选择0-20mA(0-5V)/4-20mA(1-5V)。

网友D:
无所谓,看你怎么去加温了,我感觉比较稳定的办法,还是用调功器

网友E(2006-04-03):
控制可控硅是一定要用电流(4-20mA)或者电压(0-10V)控制的 继电器输出是不可能控制可控硅的啊~~~

网友B:
楼上注意:如果连续发无关的图片将不予保留!

网友F:
宇光AI系列仪表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G(2009-06-01):
可以用我们的表lai

网友G:
可以用我们的表进行控制,精度0.5%

网友G:
电话:0755-83122189,13632864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