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SGD-02AS伺服的脉冲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06-02-27):
如题,它与SGDA系列的差别在哪里?谢谢

楼主:
版主帮帮忙吧

网友A:
那要看你那种脉冲输入的, 1脉冲+方向 2正负脉冲 3正交脉冲,2通常200k--500kzuoyou

楼主:
谢谢!我是指电机(SGM)一个圆周对应的脉冲数,是8192吗?

楼主:
还想问一下1,2之间的脉冲是否24V的?

网友A:
to:szluike
shi yi ge dao li, ni zi xi xiang yi xia jiu hui ming bai.
wo bu hui da zi ,zuihao dian hua gei ni shuo

网友B:
你这个已是淘汰产品了,现在都是SGDM的了。你说的这个产品一转反馈回的编码器脉冲是2048个,但其用了4倍频技术,所以是8192个。
编码器返回的是0-5V的电压脉冲信号。

楼主:
多谢for凌云!因为我是发819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但资料说是2048所以我不明白了。原有的产品不可能因为型号老而淘汰,只要没有坏它的使命就没有完成。
这种老产品只能位置控制,没有PID功能,输出力矩不大(远比同功率三菱MR-J2S的小)。还有没有人用到这种伺服?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