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是PNP还是NPN!?

楼主(2006-02-27):
今天公司的设备断了个传感器,但我不知道它是PNP还是NPN!
PNP与NPN型传感器怎样分别

网友A:
量一下对地电压:常态为高电压 是 PNP ,常态为低电压 是 NPN 。

网友B:
--------------------------------------------------------------------------------------------
1。常开和常闭类型的传感器,量出的电压不一样。
2。如果已坏,可能量不到高电压。
3。一般3线式PNP或NPN传感器在产品上都有联线图,可以看,负载(一个电阻样的符号)与负共地的是PNP,负载与正共地的是NPN,你看看你的传感器上有没有这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