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导线

楼主(2006-02-27):
请教师傅
选择导线只需要知道负载的功率,别的不用吗

网友A:
电压也要知到,低压电和高压电的电缆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除了电流和电压,导线还有许多分类,耐高温的、抗拉扯的、带屏蔽的、阻燃的,都要考虑。

网友C:
电压 电流 导线连接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