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

楼主(2006-02-27):
我是电工初学者
我厂的一次系统.高备变为什么高压侧电流小电压大,低压侧电流大电压小
我知道变压器的作用是把高电压变低压把低压变高压它与电流有什么关系
请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A:
如果一台电机功率一样电压不一样电流就不一样。

网友B:
变压器的作用可理解為除去 变压器損耗,高低圧側功路率相同,p=u*I則 高压侧电流小电压大 , 低压侧电流大电压小  !!!!

网友C:
只要记住高压侧和低压侧两边的功率大致相等,就容易理解了。
Ua×Ia≈Ub×Ib

网友D:
如果不计损耗,那么变压器输入的功率必然等于输出的功率,对于降压变,二次侧电压升高,电流必然增大。电压降低的倍数等于电流升高的倍数,称为变比

网友E: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F:
统一Z-J的看法

网友G:
对,因为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基本上接近1,所以U1*I1=U2*I2

网友H:
曹工说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