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

楼主(2006-02-27):
电机的过载保护
为什么有的用单相有的用双相有的用三相
是根据什么来保护的
请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A:
双金属片的膨胀系数不同!

网友B:
还有用单相的吗?第一次听说,关注中。

网友C:
用两厢就够了,因为一相过载,其中另外一相也肯定过载,至于单相是不行的。

网友D:
1 、见过单相的,不过外形同小型空开,2001年参与过它的开发,销往非洲,用于控制单相电机等。
2 、三者间的区别跟双金属片的膨胀系数无关
3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电路中,一般采用两相结构的热继电器,即在两相主电路中串接热元件。如果发生三相电源严重不平衡、电机绕组内部短路或绝缘不良等故障,使电动机某一相的线电流比其它两相高,而这一相没有串接热元件的话,热继电器也不能起保护作用,这时需要采用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
4 、对于三相感应电动机,定子绕组为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必须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5 、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E:
现在的热继电器,种类繁多.双金属片式的,应用很广,毕竟便宜,从电机保护等工业用到民用,如电烤箱,电熨斗等,就连给热带鱼恒温加热的加热棒,也是用的这种结构。还有很多用途,如日光灯的启动器等,各位朋友不妨讨论一下用过的。